利用相交产生的曲线 能否进行分割?

楼主(2017-10-05):
如题,在想建立封闭曲面的时候,有一条边无法选取其中一小段,能否对长曲线进行分割从而选取其中一段?

网友A:
直接的办法,是用三维样条线从左端点开始,距离足够小地落在长曲线上,直到右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的办法,是用三维样条线从左端点开始,距离足够小地落在长曲线上,直到右端点。

好的,谢谢陈老师,我去试下您的方法。我自己后来选择将要切的点投影到垂直面,再在垂直面过投影点画直线,切割侧面的曲面。这么做有没有什么问题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陈老师,我去试下您的方法。我自己后来选择将要切的点投影到垂直面,再在垂直面过投影点画直线 ...

因为是您的设计,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只能针对您的提问来回应,不过与汽车覆盖件相关的设计,用Inventor进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您的设计,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只能针对您的提问来回应,不过与汽车覆盖件相关的设计,用Invent ...

因为我只会一点inventor,但是想要进行一个汽车建模。但是的确很少有人用inventor做这个,所以网上也找不到很多的教程之类的,只能自己摸索了。

网友A:
汽车建模?
您不是做汽车覆盖件的设计呀?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建模?
您不是做汽车覆盖件的设计呀?没明白

您说得对,是我表达错误。我想做个覆盖件设计,在用别的软件分析一下,各个部位的受力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是我表达错误。我想做个覆盖件设计,在用别的软件分析一下,各个部位的受力情况。

覆盖件设计表达还是用CATIA吧,Inventor的曲面能力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