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A型水箱壁厚多少合适?

楼主(2017-10-05):
最简单的水箱,没有盖就四个面一个底,1500*650*1000,壁厚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1500*650*1000,这是长宽高吗 估计2.5-3MM以上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650*1000,这是长宽高吗 估计2.5-3MM以上均可

是的。
不会吧。2-3mm Q235B啊,这个里面是没有拉筋什么的~~~~不可能这么薄的

网友B:
5MM足够,做过比你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M足够,做过比你更大的

兄弟,你做的多大的,里面没有什么拉筋么,是敞口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M足够,做过比你更大的

我这个就是用5mm厚的钢板算的,最大应力140左右,和许用应力135差不多~~~~但是如果要加上钢板负偏差、腐蚀余量和圆整,就要用8mm的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用5mm厚的钢板算的,最大应力140左右,和许用应力135差不多~~~~但是如果要加上钢板负偏差、腐 ...

这分析不准的,在边角处会应力奇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分析不准的,在边角处会应力奇异

那我做一个圆角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做一个圆角试一下

根本就没有圆角,做出来 也没用。
你用sw6算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没有圆角,做出来 也没用。
你用sw6算一下吧

我的意思是,我做成圆角,再分析下,看看圆角位置的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