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迪图的使用

楼主(2017-10-06):
在教材上,关于莫地图的使用是这样描述的:
查莫迪图首先确定流动的雷诺数Re,到莫迪图上查对应横坐标;查表“管道的管壁绝对粗糙度△”,除以管道直径d,如果是非圆管道,则除以当量直径de,计算△/d,这个值对应着莫迪图的右边纵坐标和莫迪图区域中央的曲线。由横坐标的雷诺数Re,右边纵坐标△/d,对应确定莫迪图区域中央曲线上的一个点,这个点对应着莫迪图左边纵坐标的沿程阻力系数λ。
我的理解,△/d值横着对应莫迪图左坐标阻力系数,与雷诺数关系不大,雷诺数仅仅确定流动液体处在什么层区,因此,计算出△/d值就可以查出沿程阻力系数λ。
对吗?请大侠们给我解答。

网友A:
由算得的相对粗糙度在右侧找到对应坐标,找到对应的阻力曲线,若没有完全对应的,就根据上下两条曲线绘一条仿形的,沿着这条曲线根据横坐标的雷诺数定位到一点,这个点对应的左侧的坐标值就是你要的阻力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算得的相对粗糙度在右侧找到对应坐标,找到对应的阻力曲线,若没有完全对应的,就根据上下两条曲线绘一条 ...

你的意思是,由相对粗糙度找到曲线,由曲线和雷诺数确定曲线上的点,由点找到阻力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由相对粗糙度找到曲线,由曲线和雷诺数确定曲线上的点,由点找到阻力系数。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