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起降设计中的配重、惯量问题

楼主(2017-10-06):
如图,配重选多大合理(0~180kg),是否越大越好,配重有没有负面影响,这系统的惯量应该是相加吗

网友A:
配重不是跟同步带一起的吧?
有没有加一个减速器啊?

楼主:
一起的啊 ,有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重不是跟同步带一起的吧?
有没有加一个减速器啊?

配重跟同步带一起,重物也是连在同步带上。加减速器,起重物和配重都有导轨导向。分析看,加配重肯定能减小转矩。就是不知道惯量怎么计算,加了配重是不是转动惯量增加了

网友(点评):
单独分析主动轮的加速特性就行了。负载与配重就是就是对主动轮的外加力矩,电机转矩为驱动力矩,然后分析上升与下降两种情况就可以了,楼主最好温习一下理论力学。不然经常会有这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网友(点评):
谢谢,是啊,包括基础物理知识,现在就是晕晕的啊

网友B:
配重是这样干的么?这不是增加了同步带的负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重跟同步带一起,重物也是连在同步带上。加减速器,起重物和配重都有导轨导向。分析看,加配重肯定能减 ...

配重应该独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重是这样干的么?这不是增加了同步带的负载么?

这样吗,

网友B:
我理解直接顶部一个定滑轮吧。参看电梯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直接顶部一个定滑轮吧。参看电梯配重。

做成闭式的我是担心换向时有跳动,加了配重影响惯量的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重应该独立吧

嗯,独立好一些,这个配重影响惯量的计算吗

网友C:
有两点:
1. 在同步带上加配重,不建议这么干,毕竟同步带承载能力有限,如果可以,建议采用链条;
2. 加了配重,计算惯量的时候肯定是要把配重块的惯量计算进去的,电机的启动扭矩势必增大,但运行时功率会降低;

网友D:
作成开放式的上升时按照你的速度对多会造成3mm的跳动,相当于重力加速度成唯一的减速度。加配重会减小系统的负载转矩,但会增大转动惯量,若配重和负载质量相当,则转动惯量增大一倍。不要纠结这个,配重最好加起,会大大减小你的负载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点:
1. 在同步带上加配重,不建议这么干,毕竟同步带承载能力有限,如果可以,建议采用链条;
2. 加 ...

如果把配重独立出去,像下图这样,惯量还要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成开放式的上升时按照你的速度对多会造成3mm的跳动,相当于重力加速度成唯一的减速度。加配重会减小系统 ...

如果把配重独立出去,像下图这样,惯量还要计算吗

网友(点评):
需要,联动起的,是一个系统中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把配重独立出去,像下图这样,惯量还要计算吗

谢谢指点

网友:
很经典的一个实例!

网友E:
如图,配重的位置应该这样吧

电梯配重应该是这样吧

电梯配重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图,配重的位置应该这样吧

没见过电梯的配重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见过电梯的配重啊

地铁站的升降机,可以看到。还有社区以前有大神分享过电梯模型,可以在社区里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铁站的升降机,可以看到。还有社区以前有大神分享过电梯模型,可以在社区里找找

好的,谢谢

网友F:
顶部主动轮轴伸出一定长度加滑轮 做配重

网友G:
系统增加配重的好处

1. 可以大大减小电机保持扭矩,电机发热更小,更节能

缺点:

1. 系统惯量增大,动态响应变差,具体表现就是加减速时间变长
2. 为了匹配负载惯量,有可能需要更换更大型号的电机,造成性能浪费(对于这类结构,扭矩一般都是超出的)
3. 重物掉落的风险和危害翻倍
4. 皮带承受的拉力大幅增加,需更换更高规格的皮带
5. 系统摩擦力大幅增加(皮带与带轮之间)
6. 相比原方案,主动轮两侧的皮带都处于拉长状态,造成系统刚性进一步变差,具体的表现是:动态性能严重下降,甚至发生定位不准,零点漂移(我个人碰到过的实例)

上面说的优点和缺点可能会有遗漏,只是根据我自己的使用经验总结出来的
对这个结构,我的建议是:

1. 如果行程短,可以考虑用气缸做负载平衡,气缸加上来的只是推力或拉力,只用作抵消负载重量,其他负面影响很小
2. 如果行程很长或者条件所限无法增加气缸,将配重分割成多份,像砝码一样,这样即使发现跟我上面提到类似的问题,也能很方便的调整
3. 如果一定要增加配重,最好在配重和负载之间拉一根钢缆,钢缆绕过主动轮,将配重与负载连起来,来减小重物掉落的风险,在更换皮带的时候也更方便

以上,是我能想到的,供参考

网友(点评):
杠杠的。也复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部主动轮轴伸出一定长度加滑轮 做配重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增加配重的好处

1. 可以大大减小电机保持扭矩,电机发热更小,更节能

非常谢谢,我根据你说的好好考虑下

网友:
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电梯配重俗称平衡重.
电梯轿厢和对重对称挂在主机曳引轮上.在轿厢半载的时候,轿厢和对重的重量基本相等,此时曳引机只需克服摩擦力做功就可驱动电梯,最省力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系统增加配重的好处

1. 可以大大减小电机保持扭矩,电机发热更小,更节能

系统增加配重的好处

1. 可以大大减小电机保持扭矩,电机发热更小,更节能但要达到原来的速度,扭矩还是要核实,结果不一定会小很多(因为系统惯量增加了),所以不一定更节能。
优点是保持扭矩小,系统稳定性好,皮带两边有稳定的拉力,皮带不会产生突然的拉伸(收缩),振动较小,定位准确。

缺点:

1. 系统惯量增大,动态响应变差,具体表现就是加减速时间变长(对,但要对系统具体分析,是否对加减速时间有较高要求。)。
2. 为了匹配负载惯量,有可能需要更换更大型号的电机,造成性能浪费(对于扭这类结构,矩一般都是超出的)(这个跟优点相矛盾,不一定需要更大的电机。电机扭矩不再需要克服重力,扭矩转换为给配重提供加速度,这个需要具体分析)。
3. 重物掉落的风险和危害翻倍(这个没有道理,应该跟安全。不然电梯就不这样设计了。)
4. 皮带承受的拉力大幅增加,需更换更高规格的皮带
5. 系统摩擦力大幅增加(皮带与带轮之间)(这个跟摩擦力有什么关系?)
6. 相比原方案,主动轮两侧的皮带都处于拉长状态,造成系统刚性进一步变差,具体的表现是:动态性能严重下降,甚至发生定位不准,零点漂移(我个人碰到过的实例)
(首先皮带都处于拉长状态,造成的不是系统刚性变差,而是变好,动态性能是否下降看电机匹配,不能一概而论。你遇见的实例是不是一样的参数。不同的参数,结果会有很大的区别,定位不准,有可能是你的加速度较高,或在加速阶段就要求定位。所有这些还是要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我只是说明一下他说的可能有问题的地方,加红字的内容是跟对他的内容的不同看法,这好像说明不对。

网友(点评):
如果配重等于物体重,转矩主要就是为加速和减速时提供加速度,还有就是克服系统摩擦力。跟同步带张紧力没有直接关系。同步带涨紧力会影响系统摩擦力,张紧力大,对轴承等部件产生更大压力,增大摩擦力。这个不是主要

网友:
红色是我加的吗,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弄上的
具体分析看你是定性还是定量,至少趋势是如此,你加那么多红字没什么实质内容。或你具体分析后再发表。
谢谢,确实,从运转稳定和定位准确方面讲加配重的确很用作用,无配重的话上升和下降波动太大,这个正常运转时的转矩是不是主要就是克服同步带的张紧力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构增加配重的意义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想减小力矩输出,抵消重力的影响,提高系统运动的稳定性

网友(点评):
应该是平衡力矩输出上升的的力矩是会减少,下降时反而会增加吧。抵消重力的话加电子阻尼器可以吗?我总觉得这样增加配重不怎么好。楼主你这个方案要是实施了可把结果分享下吗?方便大家以后设计时的计算。谢谢了

网友(点评):
没问题,到时我会分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系统增加配重的好处

1. 可以大大减小电机保持扭矩,电机发热更小,更节能但要达到原来的速度,扭矩还 ...

首先,感谢回复。这样一个讨论的氛围是很难得的,这也是我回帖的目的,在讨论中共同提高

系统增加配重的好处

1. 可以大大减小电机保持扭矩,电机发热更小,更节能但要达到原来的速度,扭矩还是要核实,结果不一定会小很多(因为系统惯量增加了),所以不一定更节能。
这里说的发热和节能都是指保持扭矩,因为这是长时间作用的,启动扭矩一定会增加,但因为是短时间的,因此并未提及
2.优点是保持扭矩小,系统稳定性好,皮带两边有稳定的拉力,皮带不会产生突然的拉伸(收缩),振动较小,定位准确。

这一点我不是很认同,理由会在缺点里面陈述

缺点:

1. 系统惯量增大,动态响应变差,具体表现就是加减速时间变长
   对,但要对系统具体分析,是否对加减速时间有较高要求
2. 为了匹配负载惯量,有可能需要更换更大型号的电机,造成性能浪费(对于扭这类结构,矩一般都是超出的)
    这个跟优点相矛盾,不一定需要更大的电机。电机扭矩不再需要克服重力,扭矩转换为给配重提供加速度,这个需要具体分析。
    并不矛盾。优点里面提到的是由于增加了平衡物,因此保持扭矩减小,这里提到的是由于惯量匹配原因需要更换大电机,而惯量匹配在选电机过程中恰恰是优先需要保证的
3. 重物掉落的风险和危害翻倍
  这个没有道理,应该跟安全。不然电梯就不这样设计了。
电梯采用类似结构没错,但是电梯用的是钢丝绳,不是皮带,并且用的有不是单根,安全系数在十以上。用电梯的结构来套,恐怕是选不出来合适的皮带的
4. 皮带承受的拉力大幅增加,需更换更高规格的皮带
5. 系统摩擦力大幅增加(皮带与带轮之间)
    这个跟摩擦力有什么关系?
    由于皮带和带轮之间的正压力增加,因此摩擦力也有大幅增加,并且这里摩擦力占的比例并不小,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力
6. 相比原方案,主动轮两侧的皮带都处于拉长状态,造成系统刚性进一步变差,具体的表现是:动态性能严重下降,甚至发生定位不准,零点漂移(我个人碰到过的实例)
(首先皮带都处于拉长状态,造成的不是系统刚性变差,而是变好,动态性能是否下降看电机匹配,不能一概而论。你遇见的实例是不是一样的参数。不同的参数,结果会有很大的区别,定位不准,有可能是你的加速度较高,或在加速阶段就要求定位。所有这些还是要具体分析。)
这样说明可能更直观一点:将同步带比作弹簧,原来的系统相当于主动轮单侧挂了一根弹簧,而增加了配重的系统相当于主动轮两侧各挂了一根弹簧,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弹簧会对电机造成扰动,如果皮带弹性系数较小,并且长度较长,就会发生定位不准的问题。这个原因已经在过去的应用里面得到了证实,具体表现是:直接拿掉配重,零点漂移现象消失,减掉部分配重,有缓解

楼主:
以后得跟各位好好学习了,等这个项目完了之后,我把的的结构和计算过程再给各位看下有什么问题,也结合下实际运行状况。目前项目催的急,我只能先分解图纸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首先,感谢回复。这样一个讨论的氛围是很难得的,这也是我回帖的目的,在讨论中共同提高

系统增加配重 ...

你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我也只是根据个人的思路来理解楼主的问题。
1、对于节能问题,考虑无法确定他的行程、时间要求和加速度大小,所以对于加减速时间占比的不确定性。如果加速度小于重力加速度,那么启动扭矩比原来小,如果相反启动扭矩会变大。
2、对于惯量问题,我首先考虑是同功率是否有大惯量电机可以选择,如果没有,只能选择更大功率的电机。
3、对于安全性,静止状态下一边悬挂和两边悬挂重物,皮带的应力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启动时产生加速度的力,有配重的方式较大,这个跟加速度有关,如果这个加速度跟重力加速度的比较小,皮带产生的应力也不会大很多,相反就不一样。但确实应力是增大了,需更换更高规格的皮带
6、对于稳定性问题,我觉得还是跟加速度有很多关系,加速度小,加配重稳定,加速度大,不加配重稳定。(未仔细分析。)
如果有不对,请指教,下班了没空写太多。

网友(点评):
这真是一个好的平台,这么多大佬沉醉于技术研究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我也只是根据个人的思路来理解楼主的问题。 1、对于节能问题,考虑无法确定他的行 ...

大侠你好,关于稳定性,我来补充一下吧

这个问题追深了就要讲到电机的控制原理,PID控制。
当负载惯量变大的时候,积分时间(I)就会增长,外在表现就是电机的稳定时间增加(通常这个时间都是毫秒级的)。当稳定时间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生定位不准,因为电机还未稳定下来,就继续下一步动作了,自然不可能定位准确
当惯量继续增大的时候,电机会发生超调,积分时间无限变长,外在表现就是“自激”,电机在上电的时候就开始有高频啸叫,不受控的小范围摆动,随后摆动幅度越来越大
这是一个能不能用的问题

而负载惯量对加速度的影响,则体现在比例(P)上,也就是速度曲线的斜率,外在的表现是系统最大加速度变小。
这是一个好不好用的问题

不知道这样解释,是不是清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大侠你好,关于稳定性,我来补充一下吧

这个问题追深了就要讲到电机的控制原理,PID控制。

做过六年的电梯机械系统设计,好几个问题都是系统里面经常碰到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过六年的电梯机械系统设计,好几个问题都是系统里面经常碰到的,学习了!

大侠,可否把你做电梯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过六年的电梯机械系统设计,好几个问题都是系统里面经常碰到的,学习了!

以前我也做过电梯行业,只是时间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我也只是根据个人的思路来理解楼主的问题。 1、对于节能问题,考虑无法确定他的行 ...

回复蓝色格,同时
@尘世天涯

只说安全,我认为电梯这个设计就没有考虑安全,纯粹节能
对同步带来说,应该说,同步带不换的情况下,重物掉落的风险和危害翻倍

但事实上,按LZ说的180kg,哪怕是普通的加速度,纯粹按经验,该皮带宽度都要60以上,加速度大的话,保险100mm宽
由于没有行程距离数据,在不太长行程中等精度以上时,这样的载荷可以考虑用丝杆,不管是重复精度还是安全性都远比同步带好
综合起来价格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点评):
用了两根 H150的(宽度38.1)

网友(点评):
最大加速度5m/s,0.1s

网友(点评):
LZ最好校核下同步带,按照完整流程校核一遍

网友(2017-12-11):
LZ可以把计算过程分享学习一下么?学习学习

网友(2018-07-16):
楼主:结果?一年过去了,分享下吧!最后用那个方案了?

网友(2019-09-26):
像题主这种情况惯量怎么计算,是不是按照转动惯量计算,J=(重物质量+配重质量)x同步轮半径平方/2  ?

网友(2024-05-25):
帖子怎么收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