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旋转机构设计

楼主(2017-10-06):
现在就是要设计两款旋转机构,分别是0~540°的和0~1080°的,动力输入是用直流无刷电机,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设计思路啊?

网友A:
负载是什么?尺寸规格?工况如何?精度要求?什么都不说,叫人怎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什么?尺寸规格?工况如何?精度要求?什么都不说,叫人怎么回答?

这个是一个比赛团队的考核题目,只要求大致思路,不用具体设计,所以没有详细的数据

网友:
所以你应该先搞清楚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特性。

网友:
用来搞舵机吗?不是的话你就去看看舵机。

网友:
旋到角度之后怎么办?往复,还是停止,还是其他动作?没交代清楚就谈电机。

网友:
现在来讲,用凸轮分割器的比较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