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根轴上加工两个连在一起不同断差深度的键槽,如何倒角处理?

楼主(2017-10-06):
日本客户的一根轴,直径16和20两个外圆相邻在一起的。在这两个外圆上需要加工一个5毫米宽度的键槽相连,16直径键槽深度6,20外圆键槽深度8。要求加工后无毛刺,0.5以下倒角。问题来了,16与和20外圆之间的根部没有退刀槽。如何处理根部那里的毛刺啊??难道用锉刀手动处理??

网友:
发个图看下

网友:
两处外圆 都留个单边0.1毫米余量  最后用外圆车刀光一刀呗

网友:
把刀抬高过16外圆一点点就可以倒毛刺啦!

网友:
为毛要倒角??为了证明机械加工的无所不能,我告诉你一种方法,上数控铣。

网友:
锉刀直接搞定,这样省事

网友:
用指状磨头抛光一下

网友:
锉刀锉几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