搓線轉盤-童玩

楼主(2017-10-07):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4469744

有了如上概念,回憶一下童年的遊戲.

网友A:
朋友,这样的动画是怎样做出来的 ?

网友(点评):
Ccmtasia Studio 8 錄屏

网友:
厉害了  老兄  这个 还真想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这动画怎么做出来的呢?能说一下吗

网友:
猜测一下,是用SW做的模型,配合用的是机械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这样的动画是怎样做出来的 ?

用的是SOLIDWORKS,你搜一下‘SOLIDWORKS动画与仿真’

楼主:
作圖參考

网友(点评):
依然看不懂^_^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B:
实际的情况是,转轮反转的时候,线应该反向扭绕的。
可以做两段动画,然后拼成一个。

网友C:
仔细看的话,有一边的旋向有些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的情况是,转轮反转的时候,线应该反向扭绕的。
可以做两段动画,然后拼成一个。

f大觀察入微,
是的,實際玩的話應該是螺旋正反轉,所以還是有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的话,有一边的旋向有些不对

旋向沒問題,再想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旋向沒問題,再想想

虽然真实情况如下图,继续转下去螺旋线的旋向是相反的。
但本帅认为看着像样就行,不必要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真实情况如下图,继续转下去螺旋线的旋向是相反的。
但本帅认为看着像样就行,不必要较真。

如17#之图,打X的旋转方向是鬆線上緊狀態(蓄能),上緊後把線拉直就如打勾的转向,

絲線如此一鬆一緊就正逆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17#之图,打X的旋转方向是鬆線上緊狀態(蓄能),上緊後把線拉直就如打勾的转向,

絲線如此一鬆一緊就正 ...

这当然不难理解。
刚启动时,橡筋是收紧状态,手柄往外拉,转盘开始旋转,直至橡筋完全放松处于平行状态,此时转盘不应该反转,而是利用惯性继续旋转,旋转力重新收紧橡筋,然后是下一循环。

网友:
盘在转,声音秀秀叫,画面历历在目。

网友E:
小时候被这东西把胸口开了一道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时候被这东西把胸口开了一道血槽……

是的,童時玩的搓線轉盤是用啤酒蓋敲扁鉄釘打兩個小洞,邊緣是鋸齒狀是很利的.
主題的轉盤外觀是仿現在正紅的指尖陀螺畫的.

楼主:
補上順逆時轉向是較接近真實狀況

网友:
请教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