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渗氮处理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7-10-07):
目前我有一批轴类零件,材料为42CrMo,要求做渗氮处理,渗氮深度0.3mm深,表面硬度达到HV650。
轴的直径尺寸要求30(0,-0.01),轴的端面有个矩形槽,尺寸3(0,-0.05)。要求渗氮后尺寸合格。有没有渗氮处理能达到要求的啊~

网友A:
硬氮化应该是没问题的,直接找热处理厂了解。

网友B:
渗氮深度0.3mm深?要这么深干嘛,别乱来!

网友C:
渗氮变形小,没什么问题的。只是有点深了

网友D:
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渗氮深度0.3mm深?要这么深干嘛,别乱来!

还可以吧 渗氮0.3mm正常呀

网友F:
氮化时要挂起来,否则容易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氮化应该是没问题的,直接找热处理厂了解。

关键是他精度控制不住,偏差一般在2丝左右。我的轴尺寸会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渗氮变形小,没什么问题的。只是有点深了

关键是他精度控制不住,变形一般在2丝左右。我的轴尺寸会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的

有问题啊,渗氮后尺寸会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吧 渗氮0.3mm正常呀

关键是他精度控制不住,变形一般在2丝左右。我的轴尺寸会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氮化时要挂起来,否则容易弯曲

关键是制样的时候尺寸就已经超差了,如果合格当然会做工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他精度控制不住,变形一般在2丝左右。我的轴尺寸会超差

一个丝的公差,键5个丝 你们是做什么的哦  我们做机车齿轮轴精度都不要这么高。看来只能做工装了

网友:
最后没有人解决吗

网友:
j结果呢

网友(2017-11-08):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吧 渗氮0.3mm正常呀

氮化深度0.3mm是正常的软氮化层深,你可能理解为化合物层了吧

网友:
外圆0.01的公差的确不好保证。化合物层深度会对几何尺寸产生影响,一般软氮化对化合物层深要求是≥0.008。根据实践,发现化合物深度一般都控制在0.006~0.01之间,有0.004的误差范围

网友:
轴径氮化以后可以磨啊,氮化前粗磨,氮化后精磨,开口处留余量3 -0.03  -0.06

网友:
离子氮化

网友:
氮化层渗一般0.3-0.5都没有问题的。如果轴的直径公差要求很严格的话,可以氮化前单边留5-10丝的余量,氮化后采取磨削外圆面,这样就能保证外圆面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注意余量不能太大,否则氮化的硬化层会被磨削掉。要不要留量磨削就看你尺寸要求严不严格,不严格就直接氮化,没有太大问题,氮化处理本来的变形很小。

网友:
0.01应该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