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偏摆角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7-10-07):
本人刚入行小白,请教大神给科普下,工作台偏摆角产生的机理以及相应的抑制措施

网友A:
1.和工作台自身导轨加工精度有关。
2.和装配调试精度有关。
你的问题实际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工作台自身导轨加工精度有关。
2.和装配调试精度有关。
你的问题实际很模糊。

您等于没说啊

网友(点评):
^_^,事实如此。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等于没说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等于没说啊

您好,我想知道,导轨的精度是怎么影响偏摆的,而不是导轨的安装精度可以影响偏摆。您指导我一下,谢谢了,很头疼。

网友:
对形位好好研究下,不管什么机械设备都离不开形状和位置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