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常见的万向节

楼主(2017-10-10):
第一种结构比较常见,二三两种结构就比较少见了,用过的可以说说。
后两者结构上并不比第一种简单甚至要复杂,空间上也没什么优势,但很多场合都在用是出于那些因素的考量?

网友:
第一种见过,但没用过
第二种用过,棘轮扳手里有一个万向节,就是这样的,但用的比较少,适合扳手施展不开的空间
第三种没见过,很好奇,这个东西都是用在哪些场合的

网友:
第三种,没见过

网友:
后两种结构紧凑一些第三种没见过

网友:
第三个应该是挠性万向节

网友:
第一种用过 第一种还有可以调节距离的

网友:
后两种中间是个球?叉头与球之间有销子吗?

网友:
第一种最常用了,能弥补的误差会大一些,以后再研发一个万花筒联轴器就牛了

网友:
第三种真的没见过,什么场合用的多

网友:
我们机床上用的就是第一种的万向节

网友:
第一种见过,但没用过; 第二种/第三种都没见过

网友:
两个钢球,没看见销轴。有细节吗?

网友:
大千世界,又见神奇

网友(2017-12-13):
请问一下第一种是什么结构的万向节?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是不是用在汽车上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