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3.0-拉伸失败-求助

楼主(2017-10-08):
Creo3.0  用没有多久,很多功能不会使用。
不罗嗦,上图:

对,就是圈出来的地方,怎么处理掉。  步骤:拉伸20  失败了各位帮忙看下,怎么处理。

楼主:
下载附件,为什么需要扣  威望,怎么取消

网友:
这里拉升有尖角或者薄壁,通常我用大实体把尖角填起来在修回原来形状,如果填的时候也是失败,那就把这一段整个先切掉然后再补回来,我这是比较笨的办法,曲面用的好,可以用曲面补起来实体化

网友:
选错面了吧

网友A:
帮忙还需要倒贴钱?

网友:
用一个偏移--替换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还需要倒贴钱?

下载附件,为什么需要扣  威望,怎么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