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问题求教

楼主(2017-10-08):
请教一下,我45#钢的板材上面镗一个25+0.02的孔,用的是镗普通钢的刀片,为什么镗两个就小了,这跟材料有关系吗?

网友:
1.刀具磨损。
2.刀具在镗孔的时候受力位移。
3.工艺安排要符合实际。

网友(点评):
25的孔够小了,可以先钻后精镗了,1、2可能性较大

网友A:
看你余量留的多少

网友B:
影响刀具寿命的因素有五十多个,单就你现在给的信息,能列出个十几二十条。
不是不愿说,是不愿猜迷语。

网友:
刀粒要用对啊!你拿镗铝的去镗钢的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余量留的多少

单边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刀具寿命的因素有五十多个,单就你现在给的信息,能列出个十几二十条。
不是不愿说,是不愿猜迷语。

45#钢  BT40刀柄  不锈钢专用刀片  单边0.05-0.08MM  深15MM  G76  S400  F40      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