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镀锌过程中如何防止管道的螺纹不被镀锌

楼主(2017-10-08):
由于是非标行业,要求管道热镀锌,但是管道上的螺纹不能镀到锌,外螺纹内螺纹都有,有什么办法可以起到防护,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一般的做法是有螺纹的地方覆盖住(螺纹套、螺纹堵等)

网友B:
拧上螺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做法是有螺纹的地方覆盖住(螺纹套、螺纹堵)

有耐高温的保护套吗,热镀锌至少要550℃,橡胶类的基本都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上螺丝呢

会沾上锌粘在一起,宁不出来

网友C:
可以看看喷上特佛龙可不可以。
如果很难避免,可以改工序呀!螺纹为什么不镀锌后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喷上特佛龙可不可以。
如果很难避免,可以改工序呀!螺纹为什么不镀锌后再加工???

特佛龙最高温度能够耐多少,我查到一种胶带,最高只能耐300°。
因为是焊接件,螺纹没办法焊接后攻牙的。

网友:
拧上螺母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有没有什么专门的涂层,可以防止镀上的。

网友D:
看你多大的管子,怎样的螺纹,结构。就有各种对应的方法。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多大的管子,怎样的螺纹,结构。就有各种对应的方法。上个图吧

类似这样的管件,因为是非标的,都不一样,大致相同,还有一些是内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多大的管子,怎样的螺纹,结构。就有各种对应的方法。上个图吧

类似这样的管件,因为是非标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类似这样的管件,因为是非标的,

类似这样的管件

楼主:
一上传就奔溃,加微信我发给你,hgp357582703

网友:
没看到啊

网友E:
我只知道 镀锌厂肯定有办法的,我们有产品一个面上局部镀锌,他们有办法帮我们做保护的

网友F:
先镀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知道 镀锌厂肯定有办法的,我们有产品一个面上局部镀锌,他们有办法帮我们做保护的

据说是玻璃胶,我们试过,效果不好,而且很难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镀锌呢?

不能先镀锌,工件结构不允许的,镀完后加工不了螺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据说是玻璃胶,我们试过,效果不好,而且很难清除

你这是电镀,楼主要热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电镀,楼主要热镀

大侠加微信,hgp357582703,我发图给你看,这里我发不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加微信,hgp357582703,我发图给你看,这里我发不了图

再不济发个JPG的也可啊

楼主:
类似这样的管件,因为是非标的,都不一样,大致相同,还有一些是内螺纹的

图片发了,看一下,大侠

网友(点评):
怎么总是发不了图片呢

网友(点评):
要电脑上传才可以呀

网友:
翻砂用粘结剂作涂料封闭下试试

网友:
置顶后我也想了很久,确实很难,耐高温材料不好找

想了想,也不知道是否可行

1.预留加工余量,螺纹外径车小一点,直接给热镀锌留余量
2.做个脆性螺纹轴套,例如陶瓷,玻璃,这个好像比较贵,我想了想,用类似砖头的材质是否可以,好加工,就是打字的时候想到车刀划过砖头的声音,浑身鸡皮疙瘩,哈哈

用砖头套上后,做完热镀锌,锤子一敲,完事

网友(2018-11-23):
有一种耐800°C的硅胶,可以试试。正常热镀锌温度在500°C左右,应该能够满足要求,而且硅胶也很耐酸能应付热镀锌之前的酸洗,。

网友(2019-03-21):
楼主最终如何解决问题的???

楼主:
|红动中国wu发表于 03-21 18:51楼主最终如何解决问题的???
涂抹比较厚的环氧云铁漆,热浸锌会燃烧掉,用钢丝擦一下就能把灰擦下来

网友G(2019-07-10):
同样困惑,请大神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样困惑,请大神们解惑!

可以刷油漆,厚一点,热浸锌的时候被腐蚀和燃烧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刷油漆,厚一点,热浸锌的时候被腐蚀和燃烧掉

多谢大神赐教!!!!

网友(2020-09-11):
我也碰到此类问题,第一次用螺丝(公丝)上上镀锌,但是,镀锌后,去除公丝时,公丝断裂在螺丝中,很难被清理。第2次听人家说涂抹些胶,镀锌后,那些胶就被烧成灰了,不知结果如何,现在涂抹软胶中,等镀锌回 来才知结果。请问各位,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原来想把公丝换成铜质的,因为铜与酸不起反应,感觉应该可以,没有实验过。看到回帖中,有朋友说用耐热800度的硅胶来遮盖,在网上查,暂时没有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谢大神赐教!!!!

兄弟这个怎么样最后 好用嘛

网友(2020-10-20):
这种特殊用途的东西往往日本是有的,日本有耐高温的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