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求助

楼主(2017-10-08):
现在有孔尺寸φ9.6(+0.22/0), 给这孔配一圆柱销子 给了个φ10m6的
现有问题:
      1.材料为球铁的,过盈量是否过大
      2.加工时候φ9.6是否容易加工,安装φ10的圆柱销是否好安装?

网友:
1,显然过盈量太大了
2,常规销配合是H7/m6,也就是φ10m6的销,孔最好是φ10+0.02/0

网友:
正常是铰刀铰孔配做

网友A:
什么的材料是球铁呀

网友B:
孔的加工倒是没有问题,就是孔公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的材料是球铁呀

球墨铸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的加工倒是没有问题,就是孔公差太大

砸进去有问题吗

网友:
9.6跟10差了多少?还砸进去!机械行业你是干不下去了,干点别的啦,别浪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砸进去有问题吗

我查了一下,m6公差是0.011~0.03,你的孔公差0~0.22,孔公差太大了,如果加工师傅技术好,会打零点,几乎没有偏差,这样的话还算是紧配合,能装进去,就是费劲,但是如果加工师傅按中间偏差加工,0.11,那这就是间隙配合了,而且间隙量很大,如果加工到0.22,那就更大了,建议参考国标公差

网友(点评):
你没看清基本尺寸是9.6,哪来的间隙配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m6公差是0.011~0.03,你的孔公差0~0.22,孔公差太大了,如果加工师傅技术好,会打零点,几乎 ...

谢谢提醒,重新看了一下,果然是我看错了,这个配合过盈量在0.191~0.43,过盈量还是很大的,应该不好装配

网友:
销过盈应该在3丝内才好装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重新看了一下,果然是我看错了,这个配合过盈量在0.191~0.43,过盈量还是很大的,应该不好装配 ...

对 ,现在是过盈量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现在是过盈量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过盈量大原因肯定是公差给的不合适了,如果必须需要紧配合建议参考轴承的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盈量大原因肯定是公差给的不合适了,如果必须需要紧配合建议参考轴承的装配

这设计是防止漏油。 所以紧配合
QQ号多少,详谈

网友:
防止漏油,砸歪了也会漏油的,一丝过盈还差不多那砸,而且轴销最好车一个小台阶导向!或者冷热装配!(这个方法好用我们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