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完全齿轮的啮合问题

楼主(2017-10-09):
       如图所示不完全齿轮,右边的齿轮是主动轮,逆时针转动,每次第一个齿啮合时,都有可能第一个齿的齿顶圆直接碰到从动轮的齿顶圆形成死点,进而机构卡死,并且从动轮每次停下来后由于惯性、摩擦等因素位置并不确定,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坐等

网友(点评):
首先你的主动轮是错误的,没有锁止弧。 再有你想实现什么动作。

网友A:
从动轴加装定位装置,如弹性销等

网友:
主动轮反转一下

网友:
转速多高?

网友:
从动轮加装阻尼装置

网友B:
从动轮不要脱出啮合;从动改成完整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动轮不要脱出啮合;从动改成完整齿轮

不能改,必须是完整齿轮+不完整齿轮

网友:
@学峰_jsgOt 看看这个不完全齿轮,有没有启发?

网友C:
能不能增加锁止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动轴加装定位装置,如弹性销等

增加了类似的,但是还是不行,因为由于零件间的摩擦力,所以定位并不准,总会有微小角度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增加锁止弧?

不行,因为从动轮必须是自由活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因为从动轮必须是自由活动的

其实从动轮上有扭簧,每次与主动轮啮合完后会自动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但是由于机构间的摩擦力存在,使得从动轮每次归位后都会有一定的偏差,不能使其位置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增加锁止弧?

不可以增加锁止弧,因为要求半齿轮和全齿轮啮合完成后全齿轮能够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全齿轮下面增加的有扭簧),但是由于各零部件之间存在摩擦,所以每次全齿轮回复的位置并不固定,总是会有几度的偏差,因而导致下一次半齿啮合时会产生死点,从而导致机构卡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增加锁止弧,因为要求半齿轮和全齿轮啮合完成后全齿轮能够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全齿轮下面增加的有扭 ...

留个联系email,可以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个联系email,可以讨论下。

117080721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