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零件破坏的原因

楼主(2017-10-09):
      之前做的一条油缸,客户反映活塞杆的杆头处裂了,拍了一些照片,让分析是什么原因,水平有限,看不出来,所以请论坛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活塞杆和设备是通过两个半环和螺栓连接的

楼主:
疲劳,强度不够,材料缺陷还是其他?

网友A:
断面粗糙,是不是铸造件?

网友B:
1.考虑是否材料强度不够。2.安装条件方位一样的话,如果总是在此半圆侧拉断,考虑是否受力不均匀,只有此侧半圆受力。

网友:
断口无明显疲劳韧窝,基本断定是脆性断裂。断面与轴横截面有角度,剪力较大。可分析轴是否工作状态受力状况,是否因异常较大荷载造成。另一方面,对断口材料做金相分析,看材料性能是否符合图纸要求,正常活塞杆的破坏为疲劳。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淬火过?

网友(点评):
活塞杆是经过高频处理,但是焊接的杆头没有处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面粗糙,是不是铸造件?

我们是用45#圆钢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考虑是否材料强度不够。2.安装条件方位一样的话,如果总是在此半圆侧拉断,考虑是否受力不均匀,只有此侧 ...

有没有可能是受压引起的破坏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受压引起的破坏形式

当然也有可能是压的时候,轴端面受力不均,导致受力的那半圆断裂。

网友:
都是知识 学习学习

网友:
顶杆头一般前面要带点圆弧的吧!

网友(点评):
有圆弧R3

网友(点评):
你把断掉的块块放回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r3的圆弧远远不够的

网友:
焊接不牢

网友(点评):
这个地方是整体的,不是焊接的

网友(点评):
材质像铸铁,换高锰钢试试

网友:
右端面为什么不做个球头?这样可以自定位,受载均匀。

网友(点评):
学习了,下批产品和客户协商改一下连接方式

网友:
既然材料没有热处理过,应该是材料缺陷!建议调质处理一下做一下探伤检测!

网友:
还要看头部的装配吧?

网友(点评):
头部就是活塞杆顶着压缩箱,应该是这里没有完全贴合导致受力不均

网友(点评):
完全贴合是不可能滴

网友:
如果材质没有问题,估计是因为偏载荷加上冲击产生的破坏结果。

网友(点评):
是由两条油缸推着压缩箱在导轨上运动,初步猜测是两条油缸不同步卡死导致杆头处受到极大的偏载造成的

网友:
有可能是在焊接时,产生了教大的拉应力,再长期使用导致断裂失效

网友:
杆头与机床接触面是怎么联接的?有何措施保证它们之间接触良好?

网友:
承受的剪切力过大

网友:
我很纳闷,出现断面怎么会单独掉下来一块?头和杆分离才对啊

网友:
个人倾向5#

网友:
R3倒角可能太小,在受偏载力时断裂处容易应力集中产生断裂,
1、先受力分析一下该零件受哪几种力,估算大小,
2、做个有限元分析,尝试改大倒角评估效果

网友:
在焊接时有可能热量不均匀导致局部有焊接应力,我看你这个是平面的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这半边是受全部力的。有缸顶出是成一定的角度的,这半边是特别受力的。建议改改结构换成半球头的。

网友:
受力问题,除了垂直于油缸轴线的力。

网友:
1、挂台受力面不均匀——(1、装配或加工造成的受力面不均   2、个别螺丝松动导致挂台有松动从而导致接触面不均后断裂)
2、材料强度不够(更换强度高的牌号材质)

网友:
1、R3倒角可能太小,应力集中,可以参试更改结构;2、液压缸与设备存在偏差,导致收载荷不均匀,一侧承载产生断裂;3、材料存在缺陷,可做无损探伤。检验材料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楼主是什么行业的?难道跟我以前是同行?

网友:
R3的地方直接剪掉了,应力集中了,客户做的卡圈单边受力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受力不均匀所造成的零件损坏,可以从受力分析已经机械零件设计上改进

网友:
楼主这个油缸支持的地方变形导致R3处产生应力集中,拉裂了。

网友:
同心度没有做到位。这个极大的破坏之一

网友D:
疲劳强度不够还是材料自身缺陷啊

网友:
面不贴合,受力不均,外圆 边缘接触受力,产生弯矩剪切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行业的?难道跟我以前是同行?

做油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疲劳强度不够还是材料自身缺陷啊

强度够得,应该就是受力不均引起的,要改一下杆头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