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难的组装工艺,需要自动装配,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7-10-09):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做自动化,难点就是将一个螺栓自动装入一个塑件里面.从设备上考虑,塑件最好是水平放置,需要通过一些机构将螺栓放入。求各位高手指点下
下面是抓的一些图片和STP
http://pan.baidu.com/s/1c2ztMgw
STP

补充内容 (2017-10-10 10:47):
http://pan.baidu.com/s/1eS6HnEi
手装视频

网友A:
这个放进去怎么固定的啊

网友(点评):
这个不用固定 , 一头不是有个卡扣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参考图2另外两个螺钉吧

网友B:
    取住~~往下~~移位~~放开~~上移~~移位~~取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放进去怎么固定的啊

塑件上有个弹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住~~往下~~移位~~放开~~上移~~移位~~取料~~

看不懂

网友(点评):
塑件上有个弹钩,要先将螺栓斜着放入-压下弹钩-水平推入

网友(点评):
你可以下载型形看看呀

网友(点评):
如果直接用螺栓平往下压,弹钩会不会让开?

网友(点评):
螺丝固定让塑胶件动吧

网友:
没看明白流程

楼主:
要自己想办法装进去啊,去把模型下载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一个塑料件上要放9个吗 你那个模型上不是做的这个工作吗

网友D:
设计装夹3个螺丝的夹具,一次安装三个,两部完成。用机械臂完成,机械运动步骤:下压-左(右)推-夹具松开提起。

网友(点评):
有一排水平没办法进去的

网友:
模拟人手而已

网友(点评):
有方法嘛?

网友(点评):
多几个气缸和伺服就可以

网友:
楼主你认为难点在哪里??螺钉需要斜着进去?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看怎么斜进去

网友:
这样的机械手需要较高的精度与稳定性才能达到需求,楼主成本控制在多少?

网友(点评):
机构不需要考虑成本问题,主要考虑稳定性,机器人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
放置倾斜?

网友(点评):
对的,要斜着进去点,然后还要压平,再往里面推

网友:
你手动怎么放进去的,再用一些机械和传感器什么的复制动作呀。

网友(点评):
复制动作的结构不知怎么做比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塑料件上要放9个吗 你那个模型上不是做的这个工作吗

是大概做了下,但是感觉不太好,力有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装夹3个螺丝的夹具,一次安装三个,两部完成。用机械臂完成,机械运动步骤:下压-左(右)推-夹具松开 ...

其实还不清楚你想做成怎样!

网友(点评):
就是用机构自动推入啊

网友:
塑料件上固定工件的卡子做成活动的,用气缸控制,工件在平面上进槽后发出信号控制卡子作用。

网友(点评):
放塑件的夹具只能是不动的,我还要做直线式流水线啊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下3D模型啊

网友:
不是六轴机械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兄弟,不实用啊,我这有6个螺栓,为了速度,难道排6个机械手嘛,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还是手动方便

网友(点评):
手装久了很痛的,现在主要搞自动化研发啊

网友:
看了你这个机器,感觉不需要翻转啊。直接走直线不行么。垂直用螺母压平那个钩子,然后右移动。
人手需要翻转,是因为人手的力气小,压那个钩子费劲,才倾斜了一下。机器直接压。

网友(点评):
压不了的,不是个水平面啊,

网友:
手动方便

网友:
零件能否改动一下,将卡扣尺寸改一下,使螺栓直接从上端压下扣紧

网友(点评):
不能改的呀,客客户要求的结构就这样

网友:
你的模型下不了啊

网友(点评):
可以下STP

网友:
坐等大虾了

网友:
没看懂

网友(点评):
下图了没

网友E:
我说一下我的思路!使用三爪定位将螺丝牢牢固定住,然后你要知道那个塑料弹勾需要多少力才能压平。
流程
1.取料,下压(可以气缸或者机械手快慢自己定)
2.弹勾被下压后,保持下压状态,注意确定螺丝是否悬空(这个通过力的大小和Z方向的行程控制),然后在整体左移动或者右移动3.也就是斜着放,个确实能转角度还要能承受负载的那种,骏河滑台肯定排除:气缸的需要调好力度要不然。。。。:或者自制减速机加伺服
或者伺服加上中空旋转平台。
4.斜着放入然后施加压力下压,然后摆正左右移动!

网友(点评):
旋转平台和电机体积很大,影响安装

网友:
你装一个可上下、可旋转的气缸,气缸头部设计成夹爪即可,气缸下降到可以夹螺栓的位置然后夹爪开始夹紧

网友(点评):
旋转气缸没有小角度的啊,最少是90度

网友F:
一点小小的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你这个和我想的差不多呢,谢谢啊

网友(点评):
你这个和我想的差不多呢,谢谢啊

网友G:
你这个塑件不能改么,看上去设计上不合理。
1、弹钩太硬,压上去很费力,所以压入动作不是直线;
2、压入口相对,你的模型气缸摆动貌似只能压一边,另外一边怎么做?

网友(点评):
另外一边好做啊,工位排开就好,主要是现在要做的这排好难装,塑件是改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点小小的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

问问大神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一下我的思路!使用三爪定位将螺丝牢牢固定住,然后你要知道那个塑料弹勾需要多少力才能压平。
流程
...

这个还大啊!你要小只能选择气缸了!其他的比那些小的东东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塑件不能改么,看上去设计上不合理。
1、弹钩太硬,压上去很费力,所以压入动作不是直线;
2、压入 ...

大哥 你就不能说明白么!如果只是亮点运动那就好办的很!你给个模型然后我们看了肯定就是想3点,兼顾左右。
目测你现在做单边就能满足需要!那就是用零件来确定移动的轨道!这个确实便宜很多!但是需要验证和计算,在加上3d模拟,确实是可行的!但是有些东西你还是要根据实物最好先做一个简单的治具验证一下比较的好!如果时间很急的话建议先用贵的东西堆上去。

网友:
挺难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