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多孔去毛边高效方法吗?

楼主(2017-10-09):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

这样就可以吗

网友:
楼上说的靠谱

网友:
喷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砂粒一定要选择合适的

网友B:
也有滚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有滚光的

嗯,喷砂,喷丸,滚光,振动,,,,

网友D:
看我的帖子

  ...

网友:
有这样的方法,可参考下用毛边机处理(有的叫披锋机)

网友:
喷砂还简单粗暴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我的帖子

六角车元帅,冒昧请教连续边倒圆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角车元帅,冒昧请教连续边倒圆的问题,谢谢!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喷砂,喷丸,滚光,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