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棉吸取移栽请教

楼主(2017-10-09):
哪位大湿做过透气泡棉的吸取移栽机构,最近项目需要用到这种机构,想请教一下过来人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有用

楼主:
这个回头问问米思米的。不知道我做成阵列的密集孔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透气泡棉?图片中看起来像是海绵吸具,而这种海绵是不透气的。如果是搬运项目,需要提供详细的搬运参数:重量、尺寸、抓取物种类、抓取频率等。

如果是搬运透气的海绵,建议考虑针式吸盘Needle Gripper,成熟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气泡棉?图片中看起来像是海绵吸具,而这种海绵是不透气的。如果是搬运项目,需要提供详细的搬运参数:重 ...

非常感谢,我需要搬运的泡棉重量非常轻,大概在100g,频率也很慢,你推介的针式吸盘感觉不错,回头和客户沟通下看看这种有损泡棉的方式是否接头。

网友(点评):
我代理FIPA *_*

网友B:
用针式吸盘,记得加空气过滤器,防堵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透气泡棉?图片中看起来像是海绵吸具,而这种海绵是不透气的。如果是搬运项目,需要提供详细的搬运参数:重 ...

真空吸开起来,第一噪音大,第二消耗气量太大,请教都有何好的方法破解?

网友(点评):
真空吸开噪音大?耗气量大?真空发生器的问题。用的是日系(SMC、妙德)还是国产品牌真空发生器?耗气量大硬伤,试试PIAB。

网友(点评):
不用真空发生器,用真空泵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吸开起来,第一噪音大,第二消耗气量太大,请教都有何好的方法破解?

这种透气的泡棉采用常规的吸盘吸附,不容易达到好的效果,网上有一种微孔陶瓷吸附方式,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微孔陶瓷 必须吸取对象 平面度很好 而且耗气量大的惊人

网友(点评):
准确的说 是因为微孔陶瓷的面积一般比较大,如果搬运对象面积比陶瓷盘小,会极其耗气 且因为面积大,就要求接触区域,搬运对象都要是平整的,限制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针式吸盘,记得加空气过滤器,防堵塞

这个是要加上去的,效果还是需要验证一下才知道。

楼主:
能扒住也行。

网友D:
海绵泡沫吸盘,4楼是专家,以前我们也买过他们牌子的吸盘,就是价格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绵泡沫吸盘,4楼是专家,以前我们也买过他们牌子的吸盘,就是价格比较贵

一语中的,听他的建议我才找到方向。

网友:
估计要撕破。

网友:
凑个热闹,了解下

楼主:
怎么讲?怕细针扎破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