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齿轮怎么保证啮合

楼主(2017-10-09):
模数为0.2、0.25等小模数齿轮,中心距的公差,固定轴以及齿轮中心孔的间隙,还有固定轴与两端固定孔的间隙以及它们的公差该怎么放才适合呀

网友:
这个只能翻机械设计资料中的齿轮传动手册才能进行下去了

网友:
精密机械与仪器零件部件设计

网友:
齿轮涉及的计算都很复杂,楼主最好是能根据齿轮相关的手册来查询

网友:
翻翻过往技术资料,总结如下:
运动精度高,传递运动准确、可靠,保证从动轮与主动轮运动协调,使其在每一转中旋转角度误差不超过允许的值。
工作平稳,在传递运动过程中,尤其是高速运转的齿轮,必须要求工作平稳,没有冲击、噪声低,这就要控制瞬时传动比的变化。
接触性能好,在传递载荷时,为了不致因接触不均匀使接触应力过大,引起齿面的过早磨损,齿轮工作表面应有足够的啮合接触面积。
合理的侧隙,在传动过程中,两啮合齿非工作表面之间应有一定的间隙,以便贮存润滑油,补偿弹性变形、温度及齿轮制造误差引起的侧隙变化,防止齿轮出现“卡滞”现象,但侧隙也不能过大,以免引起传动中出现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