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参数链接后不能使用

楼主(2017-10-09):
大哥们好,我使用Inventor约三个月,目前工作时遇到如下疑问:
建模时参数链接后,进入草图环境,想关联别的模型的尺寸,但是下拉菜单却找不到链接进来的尺寸。恳请给予帮助。

网友A:
0.0 能说没用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 能说没用过么?

还希望Ricky大哥或者陈大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如果把被链接的尺寸参数名改一下,会怎样呢?

网友:
需要选中关联才行

网友:
需要关联使用的参数,还是改名字放着吧。

不然,参数多了,你自己都很难明白这个参数是什么参数,那就更不用提怎么关联了。

至于这个d374和d375,估计傻呵呵的软件(或设计软件的那些神们)仅靠参数名的格式就认定为本文件中自动产生的参数名。

于是就不给罗列到那个表里了。

但,对楼主来说,这趟倒霉事儿,反而是好事儿,这在提醒你应该养成好习惯,不要只为眼前的方便着想,更应该考虑后期很长时间里调整修改时的便利性。

楼主:
参数名换掉后,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