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过滤器老是报警

楼主(2017-10-09):
液压站上的高压过滤器提示报警,新加入的液压油应该不会出现堵塞的情况,其选型没有问题,网上查询了一下,原因有: 1,油温比较低,油液粘度较高;2,油液的压力脉动的冲击现象。
求教还有其他原因吗?用的46#液压油,工作时间较短,温度32摄氏度。
看图片上是过滤器上的触点是不通的,当触点接通了就报警,是表明上面的原因出现吧,还有就是应该里面是有旁通阀的吧,查询不到型号了。
有什么直接的解决办法吗?请告知

楼主:
会不会是压差报警器出现故障呢,是45BAR的最大压差设定

网友(点评):
几率很小。

网友A:
这时需要检查水源的压力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需要检查水源的压力是否足够

柱塞泵出来直接接到高压过滤器的,没有加单向阀,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这种接法不是很妥当,1是压力冲击太大2是一般进口会有吸油滤油器

网友(点评):
加一个单向阀可能冲击问题能缓解一下。忘记说了系统是加了吸油过滤器的

网友B:
1,楼主提到的1,2两种情况存在,实际也碰到过,不过就算是新的过滤器也要检查清洗一下,(建议楼主先把滤芯拿出来检查清洗一下再做下步判断的好)有时候也会液压冲击冲坏滤芯。
2,换油滤芯也是要清洗的,接线的话还是要看样本,这类东西都做的差不多,随便找个样本查查(温州黎明液压)。
3,总之要一个个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提到的1,2两种情况存在,实际也碰到过,不过就算是新的过滤器也要检查清洗一下,有时候也会液压冲击 ...

谢谢,说得很对!

网友(点评):
液压现场实际经验相对更重要些。

网友(点评):
希望楼主解决反馈。

楼主:
引用 楼主:
柱塞泵出来直接接到高压过滤器的,没有加单向阀,有问题吗?

加一个单向阀可能冲击问题能缓解一下。忘记说了系统是加了吸油过滤器的

网友:
拍个铭牌 看下流量和实际泵流量。这种报警一般就是压差高,也可能有一端堵了。

网友:
你液压油用的哪里的?长城的L-HM46液压油在低温时粘度会很大,抗低温效果较差

补充内容 (2018-1-22 18:06):
这东西本身应该就是滤芯更换报警的。
1.该换滤芯了。
2.液压油新油是脏油,需要有这个概念。

网友C:
是不是原来本身就堵塞了,加上新油也没用

网友:
拆开来看看,一点点的检查排除

网友:
一般堵过一次,即使换了新油,它也会经常报警。
它毕竟是个过滤器,里面有之前过滤的杂质塞住了。高压过滤的滤芯孔隙很小,一般再5um,很难清洗出来的。
建议将滤芯拆出来,在汽油里泡上一天。
或者干脆换个滤芯好了。
是不是滤芯堵了,可以将滤芯拆掉试一下。如果拆掉滤芯还报警,那可能是传感器或者触点有问题。如果拆掉滤芯就不报警了,那肯定还是滤芯堵了

网友(点评):
还记得第一次拆高压滤芯,一放进柴油里,就冒出一股黑烟,跟乌贼一样,哈哈

楼主:
采用的是仿贺德克的高压过滤器DFBNHC240,主要是过滤器滤芯更换了解决问题。另外,请问大家,一般泵出来是先经过高压过滤器还是单向阀,先单向阀后高压过滤器,如果直接高压过滤器是不是压力脉动很大,冲击大对高压过滤器有影响,还有就是过滤器滤网密度,大都采用10u,如果采用20u的报警问题就会减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原来本身就堵塞了,加上新油也没用

跟你说的一样,这是改造的一台液压站,高压过滤器滤网没有经过清洗,现在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