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线性耦合的比率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7-10-09):
solidworks线性耦合的比率有什么意义?

楼主:
已懂 被配合件平移一定距离,配合件则相对于被配合件以比率平移相应的距离

网友(点评):
高级配合?

网友:
平移距离之比也可以说是平移速度之比

网友:
字面上意思就能懂了吧!

网友:
看你的解释,完全看不懂

网友:
看你的解释能懂了吧!

网友:
在两个零部件之间创建线性/线性耦合配合,然后给耦合的零部件之一应用线性... 耦合线性运动的比率是第一个配合零部件的线性位移到第二个配合零部件线...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