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持短的工件可以慢点加工

楼主(2017-10-09):
        这个零件内孔及夹持的外圆端面在普车上已经加工完成,用数控车加工剩下的部分,而新同事担心夹持9mm太短,会飞件,所以降低了加工效率,每个工件大约需要9分钟,但是老板不高兴了,这么慢,还怎么赚钱,还好,工件一共只有8件,做完即可
        这个工件9分钟做一个确实有点慢,但是放弃安全,一味的追求效率也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如果工件飞出来了,伤到人了,或者机器,对谁都不好,老板就不是不高兴就完事那么轻易的解决这件事情的啦,解雇你是大概率事件,所以,做机械加工这一行,安全是第一,其它的事情都可以放一放的

网友A:
曾经能夹持3mm的路过

网友B:
曾经夹持2MM的路过

网友C:
当夹持部分较短时,不建议用三爪卡盘,可以用弹性夹头或专用的软套夹持,将整个外圆夹持后夹持面积大摩擦力大,就可以进行快速车削了

网友D:
自己的安全才是第一

网友E:
9mm.足够了。想快速加工得看加工工艺水平了,参数吃不准硬怼确实能飞出来。

网友F:
昨晚加班,加持压力忘记加高
动件飞出来一个,老夫一世英名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能夹持3mm的路过

那要看工件的悬伸的长度,悬伸短的话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夹持2MM的路过

2mm夹持可以分享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夹持部分较短时,不建议用三爪卡盘,可以用弹性夹头或专用的软套夹持,将整个外圆夹持后夹持面积大摩擦力 ...

全包围夹具的夹持力比三爪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安全才是第一

人命关天,安全第一,出了事故,影响的是自己的家庭

楼主:
引用 网友E:
9mm.足够了。想快速加工得看加工工艺水平了,参数吃不准硬怼确实能飞出来。

先确定转速,进给速度是可以根据加工情况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晚加班,加持压力忘记加高
动件飞出来一个,老夫一世英名毁了

不砸到人就好了,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C:
夹持一整圈,夹持面积大了,运转的时候关上机床的门,速度稍微调的高一点,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网友G:
小批量件还是不要在乎时间,大批量可以慢慢改进,小批量还是稳当第一

网友H:
做机械的,安全第一。如果把料飞出来了,老板会说“做这么快干嘛?反正就这几个料。”

网友:
9MM不少了

网友I:
这个加工外圆的时候 不能一夹一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持一整圈,夹持面积大了,运转的时候关上机床的门,速度稍微调的高一点,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转速一点点提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批量件还是不要在乎时间,大批量可以慢慢改进,小批量还是稳当第一

加工一件是一件,而且要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机械的,安全第一。如果把料飞出来了,老板会说“做这么快干嘛?反正就这几个料。”

老板嘴大,想怎么说都行,谁让咱们是给人家打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加工外圆的时候 不能一夹一顶么

一夹一顶会增加工装,加工时间不会有大的影响,结果就是赚了麻烦

网友:
安全第一,没毛病。

网友J:
安全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安全重要

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下班

网友K:
感觉楼主很牛X的,怎么也在打工啊!我以为这里的牛人都是讲师或者工程师都是做指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楼主很牛X的,怎么也在打工啊!我以为这里的牛人都是讲师或者工程师都是做指导的

工程师,讲师也是在给老板打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