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性零部件装配,如何降低显卡消耗资料?

楼主(2017-10-10):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设备机房的装配。模型已经做好了,不过重复性零部件很多,等装配好之后,软件就卡在哪里好几分钟才能动。我偿试过轻易化的操作方式,还有将装配体保存为零部件格式。不过效果不是很大。想问一下,对于重复性零部件的装配,有什么好的做法。可以降低显示的功耗,使装配体无障碍的显示出来。如图所示,重复性零部件需要70几个。从图中可以看出,单一个零部件,就有好几个面。

网友:
可以将重复的部分压缩

网友:
可以试一下把重复零件整列,减少装配,应该可以节省一些显存

网友:
增加内存条。。。这个最现实了

网友:
升级机器吧。

网友:
转变成大型装配体模式,在选项中设置,或者以大型装配体形式打开

网友A:
没啥特别好的办法,SolidWorks就这样。看你的图,是做电磁屏蔽吧

网友:
才70个零件就卡的不行? 升级机器吧,直接买P2000的显卡,然后最新的I7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特别好的办法,SolidWorks就这样。看你的图,是做电磁屏蔽吧

兄弟好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G

提点有可行的,OK。

网友(2017-11-25):
用64位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