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界面CommandManager 无故丢失

楼主(2017-10-10):
各位大神,SW工程图界面CommandManager 无故丢失,怎么搞出来?为啥是空白?

网友A:
点视图-工作区-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视图-工作区-默认

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B:
鼠标右键点击工具栏然后出现CommandManager的复选框点击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右键点击工具栏然后出现CommandManager的复选框点击选择

CommandManager是有的,但是空白的,看截图。

网友:
你再发个截图我看看

网友C:
在CommandManager上右键,选customize, 在CommandManager下方的tab上右键,show ta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ommandManager上右键,选customize, 在CommandManager下方的tab上右键,show tab

在哪?找不到啊?

网友C:
把灰掉的show ta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灰掉的show tab就可以了

依然是空白

网友:
缷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