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筐子如何加防护以免零件磕碰

楼主(2017-10-10):
我公司现加工的一种批量轴类产品,需用铁质周转筐,轴类产品为精磨后的,为了防止轴表面划痕磕碰,现在在铁框内侧四周用胶粘上了橡胶板,但是使用一段出现了橡胶板变形脱落等情况,效果很不理想。
现在请教各位,使用什么材料在筐子内侧做防护最好,能够经久耐用。实物如下图。

网友:
订做尼龙的矩形框放在里面,然后在做尼龙的带凹槽的框架专门放轴类产品

网友:
四周钻孔,用铜丝把橡胶板扎紧!

网友:
把胶粘改为刚性固定在上面就好了,橡胶板本身还是很结实的

网友:
1. 固定方式改进;    强力胶或机械固定

2. 缓冲材料改进:
ACE Slab大众发动机周转箱案例:

网友:
能不能打沉头孔用螺丝固定?

网友A:
最好是有装箱以后的照片,大家好建议LZ改进

网友:
能不能钻孔加特大垫片固定。

网友:
打孔用塑料扎带把橡胶扎起来

网友:
尼龙板就行,沉头螺钉固定好,橡胶板拿沉头螺钉固定也行,如果你担心螺钉有意外的风险可以铝铆钉铆接

网友:
之前车间用的,一种黄了吧唧半透明的硬胶,都是做的沉头孔,物料轨道、机械手都是用的这种,精磨完了也直接抓 ,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好像是聚氨酯

网友(点评):
名字挺多的,聚氨酯,优力胶

网友:
买强力AB胶贴死

网友:
众人智慧多!

网友:
直接用木板镶成一格一格。

网友:
用一些塑料的绳子和铁筐侧边固定。

网友:
土法用竹片也许是最实用,否则用硅橡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有装箱以后的照片,大家好建议LZ改进
装好后的样子,大家看看,关键是四周

网友(点评):
可以用专用的纸卷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后的样子,大家看看,关键是四周

必须分隔。

网友:
硬一点的塑料板,有机玻璃都可以的

网友:
用点别的胶呗,那么多的胶的类型,可以有你用的

网友:
舍得花钱,可以整体做包胶处理,框架表面包裹几mm后的聚氨酯,你这么大的应该会贵点。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那发泡塑料,固定精密零件,

网友:
木制两块,根据轴大小确定圆弧数量和大小。

网友:
赞成钻孔用铜丝扎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索雷材料进行粘结修复,粘结强度高,耐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