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故障

楼主(2017-10-10):
安川工业机器臂工作时出现抖动,请问什么原因可能引起这个症状。

补充内容 (2017-10-19 10:02):
问题查出来了,确诊为U轴减速机异常造成的机器人抖动

楼主:
型号为ES200的

网友:
安川市面上用的少,最好找专业售后了解一下

网友A:
1.检查油脂,不能多不能少;2.检查下螺栓,是不是有松动;3.检查电机和减速机安装,看看装配精度;

网友:
应该是运动参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油脂,不能多不能少;2.检查下螺栓,是不是有松动;3.检查电机和减速机安装,看看装配精度;

好的,谢谢!

网友:
负载太大也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