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心夹具3D图纸

楼主(2017-10-10):
通过同步铰链带动两侧的滚轮同步夹紧(抱紧)工件,滚轮座的移动通过直线导轨导向,该机构可靠性高,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本机构为SolidWorks2009格式,同时也有STEP通用格式,欢迎大家的下载!!!
定心夹具

网友:
你这么玩,薄壁件会变形的。。。。定位精度也只能保证大批量下去去毛刺,论加工还是不行。。。。
阻尼不说,最差也要上个弹簧,不然冲击太大变形也会很猛
如果是尼龙之类材料的用起来倒不错

网友:
很多设备都用到定心机构,产品不同,定心机构也不同
楼主的这种定心机构也只能用于特定的产品了

网友:
齿轮齿条么

网友:
回头我给弄个动画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的可以,实际有用过吗?效果如何?

网友:
这种夹紧方式还是第一次见过,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中间绿色的应该可以更换 以适应不同规格的工件吧 个人觉得夹紧面积尽可能大一点 这样薄壁管变形会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