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MechLib里面的动图怎么保存?

楼主(2017-10-10):
各位大虾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是swf格式文件 不可右键直接保存。具体方法请上网寻找

推荐一个简单方便的  360浏览器自带录制网页导出视频或动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wf格式文件 不可右键直接保存。具体方法请上网寻找

推荐一个简单方便的  360浏览器自带录制网页导出 ...

感谢

网友:
哟,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考虑用GIF格式啊

网友:
功能太强大了吧

网友:
这种视频其实真不大需要保存,社区这么一个资源在这,你保存下来大多也是压在硬盘里积灰

网友:
动图一般都是GIF格式直接另存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