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密封

楼主(2017-10-10):
各位好
小弟几个疑惑,就是图片里的减速器,
这个是减速器就是家里往房顶上上吊玉米的一部分,就是通过电机通过三角带带动减速器,减速器再直接和线轴相连,
现在几个小小的疑惑是:
1.通过三角带可以带动线轴转动,但是通过线轴不能转动减速器,线轴只能轻微的转动零点几度,然后会停止,基本就卡死了就是荡荡的类似挡住的声音,我的疑惑是为什么不能通过线轴带动减速器转动?
2.减速器里有机油,机油已经漫过了轴的位置,但是从轴的出口位置并不会漏油,或者说 漏的油很少,
我的疑惑就是为什么不会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呢???

我再试一下

网友(点评):
妈咪妈咪哄,变!!

网友B:
1、这是蜗轮蜗杆减速器。可自锁,不可逆传动。很小的回转是啮合间隙。
2、油封的作用。

网友(点评):
与我的第一感觉相同

网友C:
请问,你这是什么减速器,卷扬机还有这样设计的吗,太不安全了

网友:
应该还有个自锁装置的。

网友D:
减速器里面都有密封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是蜗轮蜗杆减速器。可自锁,不可逆传动。很小的回转是啮合间隙。
2、油封的作用。

我之前也想到是涡轮蜗杆结构,但是略微的回转就又不太确定了,感谢
第二个就是我想了解是什么样子的油封,可以使油一点都没露出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是什么减速器,卷扬机还有这样设计的吗,太不安全了

这种就是在北方好多农村使用的,
使用背景是当玉米或者小麦收割完毕并运输到家里(一般现在都没有场了),在粜(tiao,就是卖的意思)之前为了取得比较好的价格,要先晒干,就需要把粮食晒到房顶上,
一般很少用,基本就是在麦手或者秋收的时候用上两天,
总体的结构类似以前打仗用的炮架子,下面带一个吊钩,每次可以吊5、60公斤的重物,

网友(点评):
学习了,“粜”字引出了'‘籴'’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速器里面都有密封设计

我想了解的就是这种密封的形式

网友:
它内部密封圈做的好!

网友:
直接用骨架油封的吧

网友:
蜗轮蜗杆本身就是可以自锁的,

网友:
油封可以解决漏油的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想到是涡轮蜗杆结构,但是略微的回转就又不太确定了,感谢
第二个就是我想了解是什么样子的油封 ...

略微的回转  是啮合间隙!
油封  查机械设计手册    润滑与密封
大多双唇口设计(TC),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略微的回转  是啮合间隙!
油封  查机械设计手册    润滑与密封
大多双唇口设计(TC),如下图: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