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加工2.8米左右的内圆加工变形

楼主(2017-10-10):
一个外圆3.3M 内孔直径2.8M 厚度0.2M 的圆环 立车加工后内孔出现无规则变形, 求各位大神发表下高见, 零件材料是Q235.

网友:
不是床子本身有问题就是夹具不行。

网友(点评):
材料没有去应力,,,,,

网友:
你怎么装夹的 还有怎么粗车 精车的 流程详细说下

网友:
粗车后要对称的稍松一下四卡爪后才能精车。

网友:
做内孔时最好用端面压紧,不要三爪

楼主:
多谢大家宝贵的建议

网友:
不规则,就是应力,材料缺陷等等不可预料

网友:
跟车床师傅技术也有关系,因为零件太长了啊,不好搞的

网友:
外圆不要用太大力,端面压紧!

网友:
精加工的时候松松压板!

网友:
是夹变形了,可以精加工前松一下卡盘,然后,再夹紧,最好是轻一点夹

网友A:
这么大的圆环肯定是要压紧加工的,你计算下加工时候切削量的问题和压紧的平度,加过更大的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很少见到,楼主分享一下图片呗

网友:
精车采用端面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圆环肯定是要压紧加工的,你计算下加工时候切削量的问题和压紧的平度,加过更大的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零件吊装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吊装有要求吗?

加工的是30mm厚的风机刹车盘,直径4m,立车加工    三爪链条吊装,但是在工件的找平过程中很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