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热胀冷缩的常识点

楼主(2017-10-10):
比如同一材质的铜,实心的铜和外形相同的薄壁壳体的铜套,哪个热胀冷缩大?  R5 h5 V; u1 Q4 T

网友:
实心的大,热膨胀与尺寸正相关

网友:
你应该问热胀冷缩所产生的变形哪个大吧

网友:
单纯材料的延伸率肯定是相同的,

网友:
根据材料膨胀系数可以计算出来两者热胀冷缩的区别

网友:
可以用软件模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