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轴承能浮动用吗,这个结构怎么改进

楼主(2017-10-10):
手画的个简单方案。
中间的轴要一直旋转,受到下部载荷的时候能向上窜动,去除载荷后能复位。载荷很小,2kgf的样子,和弹簧压缩后一样大。
轴边上有2个含油轴承,上下各一个,打了剖面符号的。上端是推力轴承,轴承紧环和轴贴着,松环上面是弹簧。外面剖面线的是安装座。
以前推力轴承我没这么用过,想问问各位大侠,这样可以吗?

以前的结构有些问题,而且比较复杂,所以这次我想改进一些

网友A:
楼主,中间的是什么轴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中间的是什么轴承啊?

就含油轴承啊,有点像铜皮,就剖面线的位置

网友:
我看到过有这么用的,但是芯轴再延长一点,最起码和推力球轴承平齐

ie1
但是推力轴承内外径不一样啊....
是的,我的建议是加长芯轴至推力球上方5mm左右,再用轴挡圈卡一下会更好!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弹簧内圈上加个内套把推力轴承的上圈也给经向定位了。

网友:
看了头好晕  直接在图上表示 简单明了撒

网友:
最下端的推力球轴承径像需要定位,添加一个配件,配件为铜材质,径向车润滑槽,配合选用H9/d9,厚度最小大于直径。

ie1
嗯嗯,好主意,谢谢

网友:
可以,我曾经也这么用过。

网友:
你没有提到上窜及复位的行程及速度。这个因素有可能成为问题。

ie1
行程最多3mm,速度估计就60mm/s吧,不好算,气缸推的
ie1
行程最多3mm,速度估计就60mm/s吧,不好算,气缸推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但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
转速不要求可以,如同桌子上的转盘

网友:
可以的,但推力球轴承需要固定牢固,否则会有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含油轴承啊,有点像铜皮,就剖面线的位置

自润滑轴承,其实就是含有的耐磨套

网友:
弹簧跟推力轴承接触那块最好也跟下面轴用铜套那样类似的结构,让垂直方向的攒动不靠推力轴承的安装面,那个面厚度太小,一旦不平衡容易卡着

网友:
含油轴承是SF-1?很薄,寿命如何?

既旋转又直线,用这种如何:

http://www.cmiw.cn/thread-443800-1-1.html

@hyr003

ie1
嗯嗯,谢谢,有选型样本吗

网友:
七楼的方案不错,加个浮动活塞,径向定位轴承

网友:
可以用,推力球轴承就是受到轴向力使用的,只要径向没有不稳定载荷就可以使用

网友:
都是大侠

网友:
可以,我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