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通孔加工工装设计求助

楼主(2017-10-10):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待加工处详图

待加工处详图

上图所示红框内为阀体需要加工的地方(褐色底纹处为待加工处,蓝色部分为已加工面,其余为不锈钢精铸毛坯面),之前此处是利用简易工装在普车上加工,需要依靠尾架顶尖来找正,然后夹紧,后退回尾架,再加工,效率较低。
现在考虑换到立式加工中心加工,望大侠们指点如何利用简易工装来实现此零件待加工孔垂直于加工中心水平面。(且望详述定位的选取和夹持,感激不尽

网友:
图画出来了 不错哟 用螺纹定位 曲面辅助

网友:
你这样要设计一套加工工装了.一套气缸压紧定位的工装,一个伺服控制的攻丝装置.人工上料的话3-5W成本,自动的话就没上限了

网友A:
1,数量有多少
2,m12这个螺纹孔起什么作用,螺钉止动还是连接其他管子?
3,m12的螺纹深度有多少?,看图的比例大概7mm,粗牙的m12,螺距1.75,才4圈螺纹

网友A:
和管子轴线的垂直度要求和另一个侧边孔的轴线的角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A:
直径13的孔,起什么作用?

网友:
但凡这种类型零件,设计的时候仅仅考虑使用是不对的,必须考虑加工需要!设计时在待加工孔的背面给一个凸台,工艺会方便很多。

网友:
简单,单独外形定位就好了,V型块的样子

网友:
二头内孔加侧孔

网友:
在水管接头处找准确的位置,V型块夹紧

网友:
在工作台上夹紧加工后表面,再加工垂直孔

网友:
考虑下你的东西怎么定位,怎么夹紧,别一加工就跑偏了

网友:
端面内孔定位,再用一个定位点限制旋转,螺母锁紧,供参考。

网友:
端面内孔定位,再用一个定位点限制旋转,螺母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数量有多少
2,m12这个螺纹孔起什么作用,螺钉止动还是连接其他管子?
3,m12的螺纹深度有多少?,看 ...

1,数量有多少  每单一二百件吧
2,m12这个螺纹孔起什么作用,螺钉止动还是连接其他管子?
M12做连接用,会连接一个小丝扣阀门
3,m12的螺纹深度有多少?,看 ...
螺纹总深度大概8.5mm,约5牙,关于此处连接,螺纹强度没有问题,可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13的孔,起什么作用?

此处孔是O型圈的密封面

网友:
外形仿行,然后对半切开,安装到液压台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管子轴线的垂直度要求和另一个侧边孔的轴线的角度要求高不高

需要与体腔流道方向垂直,与另一侧边孔的角度要求不高

楼主:
请教下可调定位如何准确快速定位,烦请详述,谢谢

网友B:
你可以将此三维图上传上来,我画个工装三维图再传给你,你可以做个芯轴固定在夹具体上,夹具体上有定位弹簧销轴,可以快速进行圆周定位,然后将芯轴另一端用螺母固定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将此三维图上传上来,我画个工装三维图再传给你,你可以做个芯轴固定在夹具体上,夹具体上有定位弹簧 ...

网友:
楼主图画的好,是用哪种软件啊?

网友:
简易工装的话,在加工中心上如有分度头的话,一夹一顶

网友:
这个要看加工孔和中间大孔的位置度要求,如果要求高,必须拿中间大孔,用芯轴定位

网友:
赞15楼,同意15楼的方案,
先加工大口的端面,作为定位基准。加工的时候车床找正。
以后各工序都以这个面为基准。

网友:
配堵头利用铣床分度盘+顶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已上传,烦请指教

发我邮箱  我给你画lq@lordmed.com 下载--10点威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