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抓手设计

楼主(2017-10-10):
鄙人见识寡陋,请教坛子里的大侠。
这个抓手用来夹持圆柱形铝铸锭,只能从圆柱的两个圆端面来夹住。简单示意如下。中间圆柱形的是铝铸锭,两边是电机连接抓手。
抓手最重要的功能是传递扭矩,工作时需要可传递5000Nm的扭矩。两侧的电机可滑动,可由油缸推动,顶住铝铸锭。因此,就是依靠抓手和铸锭之间的摩擦力来传递扭矩。
要考虑的因素:
铝铸锭直径200mm左右,质量可达到100kg;
铝铸锭两端面不一定非常平整或平行;
电机带动抓手最大转速可达到1000RPM;
铝铸锭温度可超过500摄氏度;
铝铸锭与电机主轴同轴度由另外的伺服装载系统实现,无需考虑太多。

网友A:
工况比较恶劣啊
温度那么高,转速还不低
如果铝锭上有异形的,可以靠异形来固定
从图上来看,铝锭两个端面好像有异形凸起

网友:
感觉最高明的办法是让铝锭形状设计者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lz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况比较恶劣啊
温度那么高,转速还不低
如果铝锭上有异形的,可以靠异形来固定

你看到的可能是lz最初方案之抓手。

lz应该用颜色来区分,或者标识一下。

网友:
怎么感觉你所说的其实就是个摩擦副啊?

网友B:
楼主说的可能是个联轴器吧?

网友:
光靠端面的摩擦阻力使电机转动是很难办到的,楼主不妨改变一下铝块的形状再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铝锭是从铸锭切割成一段段的,所以端面无法异形。
如果用万向形式的联轴器,铝锭会向下塌。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是需要顶住铝锭后,还要带动铝锭进行旋转的,直接让电机的转轴去定铝锭的两端不合适把。。。
最好是用花键轴去顶,花键轴通过链轮链条与电机去连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网友:
这么做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
你这样做的功能是什么,是用来试验吗?

网友C:
你这个想新设计一种铝棒热剥皮机吧,铝棒圆柱面不能破坏,那就只能固定端面了,我想的方法是用一端3个顶针顶入铝棒端面,铝棒是热的,一顶就插进去了,但是铝棒端面产生的3个孔会不会有影响,比如在在挤压时可能会产生气泡,当然这3个孔其实也不大。。。反正我那个剥皮机就是这么顶的,客户没有意见。。。。。。。再比如你用两个个滚花的盘夹紧铝棒,夹不住吧,搞不好铝棒都蹲粗了,而且端面不平一夹都是歪的,不好吧

网友:
感觉楼上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想新设计一种铝棒热剥皮机吧,铝棒圆柱面不能破坏,那就只能固定端面了,我想的方法是用一端3个顶针 ...

大侠看来是业内人士。
如果用顶尖,会在端面上的留下凹坑。我想绝大多数客户可以接受。似乎也没有更简单可靠的方案。

网友:
这个扭力比较大,现在的平面端,很难达到不打滑传递扭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可能是个联轴器吧?

我也觉得就是个联轴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看来是业内人士。
如果用顶尖,会在端面上的留下凹坑。我想绝大多数客户可以接受。似乎也没有更简单 ...

新玩意都要试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玩意都要试验的

我不是做剥皮机,但是的确需要一套可靠的抓手。
问了几家客户,都说理论上不能接受铝棒端部有坑。比较小的,可能可以接受。
想了解下,你做的抓手在铝棒端部留下的小坑,直径、深度大约多少?

网友:
必须在铝锭上开传递大扭矩的槽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做剥皮机,但是的确需要一套可靠的抓手。
问了几家客户,都说理论上不能接受铝棒端部有坑。比较小 ...

我那个针不要受扭力的,所以才3个8MM的小孔,你那个的扭力那么那就孔要大了,你要算一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