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问题

楼主(2017-10-10):
看到弹簧的表面处理有镀锌的,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65Mn弹簧钢表面能镀锌镀铬吗?还有304不锈钢的弹簧材料是普通做钣金的304不锈钢吗?感觉普通不锈钢钣金也没有什么弹性

网友:
一个神奇的问题……可以直接问供货商啊

网友A:
弹簧钢镀锌镀铬都没有问题与材料无关的,弹簧用304线材抗拉强度较高,而普通304软材冷拉后经固溶处理(退火)抗拉强度较低。
304不锈钢是一种常见的不锈钢,业内也叫做18/8不锈钢。它的抗腐蚀性能要优于 430不锈钢,但是价格又比316不锈钢便宜,因此广泛使用于生活中,例如:一些高档的不锈钢餐具,户外的栏杆等。
04不锈钢组成为18Cr-9Ni,是得到最广泛应用的不锈钢、耐热钢。用于食品生产设备、昔通化工设备、核能等。
304就是1Cr18Ni9 。
不锈钢防锈的机理是合金元素形成致密氧化膜,隔绝氧接触,阻止继续氧化。所以不锈钢并不是“不锈”。

网友:
首先弹簧的材料有很多种,304没什么弹性?有个参数叫弹性模量?建议你先理解一下这个词。

网友:
65Mn弹簧钢是常见的弹簧材料,电镀易发生氢脆,所以镀锌镀铬都用在要求漂亮耐腐蚀且不那么重要的场合,所以一般就采用发黑的多。

网友:
还有啊,我们感觉一个材料弹性好,这还真不是其弹性模量高或低。

网友:
304材料冷作硬化后,弹性蛮好的

网友B:
镀锌是指在金属、合金或者其它材料的表面镀一层锌以起美观、防锈等作用的表面处理技术。只要能导电就可以镀。
304就是3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钢镀锌镀铬都没有问题与材料无关的,弹簧用304线材抗拉强度较高,而普通304软材冷拉后经固溶处理(退火 ...

大侠讲解得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锌是指在金属、合金或者其它材料的表面镀一层锌以起美观、防锈等作用的表面处理技术。只要能导电就可以镀 ...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