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道剖面问题

楼主(2017-10-11):
请教各位大神,如图主轴端面直径190的圆周上是很多气道,气道的深度都不一样,solidworks怎样把这上面的气道一次性剖面剖出来然后标注各个气道的深度(以前我都是用二维话展开图的)

网友A:
弄一个孔的剖面图,其余的直接在端面上标注深度。或者弄个表格,想简单的话,可以试试注解,孔表。

网友(点评):
是要这样弄比较好。

网友(点评):
对,做孔表非常合适。

网友B:
最好用多个剖视图来表达,你这个零件很像气镐上的镐筒

网友C:
看你怎么建模的,如果是用异性孔的话,直接这样拉出来不就好了

网友D:
多管旋转气管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管旋转气管接头?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怎么建模的,如果是用异性孔的话,直接这样拉出来不就好了

最好是要能剖一下,带是如果一个一个剖的话就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一个孔的剖面图,其余的直接在端面上标注深度。或者弄个表格,想简单的话,可以试试注解,孔表。

孔表的话我感觉没有剖面出来直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是要能剖一下,带是如果一个一个剖的话就太多了

你孔是直的 为杀要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孔是直的 为杀要剖

孔是直的,但是在圆柱面上的出气孔也是位置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多个剖视图来表达,你这个零件很像气镐上的镐筒

对的,多个剖面的话就太烦琐了,这样工程图的剖面图太多也不清楚,二维画的话一般是要出一张展开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是直的,但是在圆柱面上的出气孔也是位置不同的

那个孔你只需要在加几个视图看的清就好了,或者做个文字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多个剖视图来表达,你这个零件很像气镐上的镐筒

气镐不用这么多气道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

请教下lz,这种旋转动密封是如何处理的?谢谢。

直接标明每个深孔的直径,深度,我个人感觉是足够了;
是外发吧?只要机加不会看错,就是合格的图纸。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lz,这种旋转动密封是如何处理的?谢谢。

直接标明每个深孔的直径,深度,我个人感觉是足够了; ...

不标清楚很容易搞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标清楚很容易搞错

每个孔,单独标注深度,不会搞错的。

如果费劲心思搞一个展开图,类似弹链,又会造成不必要的理解障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lz,这种旋转动密封是如何处理的?谢谢。

直接标明每个深孔的直径,深度,我个人感觉是足够了; ...

@ahway 请教这种多气道旋转接头内部的旋转动密封,谢谢!

楼主(2018-02-02):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lz,这种旋转动密封是如何处理的?谢谢。

直接标明每个深孔的直径,深度,我个人感觉是足够了; ...

辊面与密封圈接触的地方火焰喷涂合金图层,增加轴的耐磨性

网友:
圆柱面展开成平面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