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油盘扣条选择?

楼主(2017-10-11):
现在做一个接油盘,两个壁厚1.5的接油盘,需要在接缝处使用扣条扣住,防止油从缝隙中漏出,有什么好的方法么?原方案是做成U型的扣条,好多钣金厂做不了,世面上买的封边条尺寸都不太合适,有一种橡胶的可以,领导说抗老化性差,哪位有类似经验的大侠能指点下么?

网友A:
做个工装,钳工敲出来

网友B:
在接缝处使用扣条扣住?没看明白,怎样的接缝?

U型硅胶密封条,能耐你这种油么?

网友(点评):
我也不明白

网友:
设计照市面上的标准件干 不就行了 干嘛要搞个非标 折腾人 这设计就是找骂

网友:
同意三楼,用硅胶的市面上能买到的不好吗

楼主:
找到了一家,丁晴橡胶的材质,能够耐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工装,钳工敲出来

总长100多米,太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接缝处使用扣条扣住?没看明白,怎样的接缝?

U型硅胶密封条,能耐你这种油么?

找到了一种丁晴橡胶材质的,耐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