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问号

楼主(2017-10-11):
不知道怎么回事变成了这样了,,求助啊

网友A:
是字库的问题吧,那个高手给指点一下,这个我也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字库的问题吧,那个高手给指点一下,这个我也不明白

不知道啊,我这个完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还有软件的放大功能也没了,本来按G 可以放大的

网友A:
这个真的不懂,一般我遇到这个问题就重装算了,你再找高手问问吧,是不是新装了什么软件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不懂,一般我遇到这个问题就重装算了,你再找高手问问吧,是不是新装了什么软件冲突了

对,我装了线刷宝 刷机精灵 刷机大师,然后再卸载了它们,但是还是有问题

网友A:
可能卸载的不彻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卸载的不彻底吧

我用360 安装,360软件助手 卸载的

网友:
360有些也是要手动卸载的

网友:
应该是软件损坏了吧,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