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长宽高比例怎样可以防倒

楼主(2017-10-11):
现在设计一个治具底板尺寸200x200(mm),最大伸高950(mm),担心伸到最高点时治具不稳。由于环境限制底板只能采用非金属。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设计比例可以防倒? 在此请教,谢谢!

楼主:
下图为设计3D模型。

网友A:
200*200看着有点小哟 改成600*6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200看着有点小哟 改成600*600呢

宽度没办法增大,环境限制了。

网友B:
你这个放置的地方可以打孔吗?用螺丝固定在那上面。或者是铁的话就在板上加磁铁。光面就可以试试吸盘。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做辅助支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放置的地方可以打孔吗?用螺丝固定在那上面。或者是铁的话就在板上加磁铁。光面就可以试试吸盘。希望 ...

不能打孔,材质为ABS,只能考虑有手动吸盘,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C:
502粘接 、利用水的表面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2粘接 、利用水的表面张力

思维很开括!治具需要移动调整,还要拿下来!粘接的话,不行。至于水的张力,可能也不是很好,现场有限制.

网友:
多加几个定位销之类的 限制位置的东西在板上

网友D:
用强力磁铁直接隔着固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维很开括!治具需要移动调整,还要拿下来!粘接的话,不行。至于水的张力,可能也不是很好,现场有限 ...

嗯 你在好好想想吧 总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强力磁铁直接隔着固定就行了。

固定平台为ABS材料,磁铁用不上啊!

网友D:
直接可以间隔了,吸。只要板不是特别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可以间隔了,吸。只要板不是特别厚

说的板后指的是?考虑过吸,但是不能用到气。暂时没有找到好的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