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末端操作之——磁力吸附

楼主(2017-10-11):
工业机器人末端执行器 重工业实现自动化最佳选择。装配孔可以完美对接机械手法兰。
拉脱力50kgf--10000kgf, 多种气缸可选。
技术交流:侯生 186 2025 2521(同微信)

网友A:
以后就不用抓手了,直接用这个就行

网友B:
哪位大侠解释一下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就不用抓手了,直接用这个就行

各有优缺点,这个比较适合用于重工件,而且只能是铁磁性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侠解释一下什么原理?

气缸推动控制开关 释放磁铁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推动控制开关 释放磁铁磁性。

原理比较简单,不知道内部结构是怎样,有没有剖开的放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这个是有视频的 只是我这个新手没权限发

网友:
见多识广,学习了

网友C:
有圆弧形的吗?(外圆800mm;长700mm;重量700公斤)

网友D:
类似打表的固定磁吸底座,手动旋转作为开关,现在这个用气动做动力实现自动控制。(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圆弧形的吗?(外圆800mm;长700mm;重量700公斤)

可以解决,搬运 翻转都可以操作。 可以加微信详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打表的固定磁吸底座,手动旋转作为开关,现在这个用气动做动力实现自动控制。(我猜的)

猜的没错,原理是这样的。 跟磁力表座的元素不一样,同样大体积的磁铁 我们有250kgf的拉脱力,磁力表座只有25kgf左右。

网友E:
为何圆柱面喷砂,下面四方的直接氧化?多种表面工艺混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圆柱面喷砂,下面四方的直接氧化?多种表面工艺混搭?

你看到的圆柱是从SMC定做的气缸,下面那个是我们的磁力控制器。  这是个样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优缺点,这个比较适合用于重工件,而且只能是铁磁性材质的。

对材料有局限性

网友B(2017-11-27):
有没有吸取小工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吸取小工件的?

方便说一下是什么样的工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便说一下是什么样的工件吗

长宽高:57*30*12mm

楼主:
有一个小的50KG拉脱力的 安全起重15KG 方便加微信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宽高:57*30*12mm

有小的 自重0.4公斤,拉脱力50KG,安全起重15KG。可以加微信发你资料 1862025252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小的 自重0.4公斤,拉脱力50KG,安全起重15KG。可以加微信发你资料 18620252521

和通电导通相比优势在哪?有没有型录参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通电导通相比优势在哪?有没有型录参考呢?

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