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油缸?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7-10-11):
此油缸是工作情况如图,推动上板带动下板上下运动。
这油缸大概结构是这样,进出油口都位于活塞杆前端,活塞杆和缸体均无其他进出油口。

网友A:
没毛病吧,就是把油管做到活塞杆上面去了呀,里面打穿到AB端

网友:
就是个普通的柱塞缸吧,只是进出油口特殊点。

网友:
看着不像是标准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吧,就是把油管做到活塞杆上面去了呀,里面打穿到AB端

活塞杆钻两个孔,不影响活塞杆的强度?加工成本还更高,采用普通形式的油管也可以满足使用效果啊。

网友:
普通油缸,油口在活塞杆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塞杆钻两个孔,不影响活塞杆的强度?加工成本还更高,采用普通形式的油管也可以满足使用效果啊。

影响肯定有点影响啊,他可以加大规格,你看他那个草图是把油缸全放进机架里面去了,肯定是帕不好接油管改出来的

网友(2018-05-03):
估计内部不好布置油管。采用活塞杆内部打孔到前后腔来使用液压缸。看你油管内部孔最多不超过15mm。不影响活塞杆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