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叶轮,外径容易打刀,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7-10-11):
我公司加工叶轮,外径容易打刀,外径300左右,叶片15片,求助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这个 干嘛要用五轴干 3轴就可以了吧

网友:
是用的车加工吧?什么材料?余量多少?

楼主:
用车加工,长度220左右,外圆光洁度要求不高

楼主:
材料不锈钢304

楼主:
余量直径8mm左右

网友:
和刀片材质有关系吧?换一把耐冲击的刀具试一下,车床转速慢一点!

网友:
断续切削本来就比较伤刀,且304的材料又不好加工,所以切削参数必须要设置好,转速要低,刀片要选择耐磨,抗冲击的,刀尖圆弧R0.8以上,可以从这些方面着手改善

网友:
混经验,长知识

网友:
断续切削选择的刀具很重要,要耐磨,抗冲击,刀尖半径要大,楼主加工外径的话,可以选择主偏角45度的方刀片加工,最好是顺着叶片加工

网友:
主偏角45度三角刀片的刀由里面往外拉。两刀完事

网友:
伊斯卡CMGA120408—TF—IC907刀装斜或抹刀架!转速40—80

网友(点评):
直接买二手的也能用

网友:
我去 还还以为是加工叶片的

网友:
本身材料就不好加工,余量又大,个人建议用其它加工方法先去余量,再选择合适的刀具及加工参数会有改善

网友:
不连续切削本来就容易打刀,还不如尝试其他加工方法加工,比如线切割

网友A:
是否应该试一试高速低进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应该试一试高速低进给?

配合好刀具、机床,高速低进给往往是断续切削的更优选择。

网友(2018-01-12):
楼主加工的咋样了

网友:
在端面上适当的压一下,以防止加工时,叶片反弹打刀

网友:
做过类似的,跟上面一样。低转数,加水,换刀,
刀尖磨损非常快,听到声音不对了立马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