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7-10-11):
我们需要一个大小可调节的固定件,类似抱箍(见附图)

但是,我们不打算用这种螺旋结构,而是想开一些 8到10mm 直径的孔。整个片的宽度约 20mm。
材质上,可以考虑用不锈钢,也可以用其他材料,但是要求有弹性,否则不能调节大小了。强度方面,剪刀剪不断就可以了。类似尼龙扎带那种材质也可以,但是市场上没见到这么宽的尼龙片。请问:
1、如果用不锈钢(207或者304),那么得多厚比较合适?
2、其他还可以用什么材料?
多谢!!

网友:
皮带行吗

网友:
304
1mm

网友A:
尼龙的国产的最多见过15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的国产的最多见过15宽

如果买尼龙薄片,自己切割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买尼龙薄片,自己切割呢?

未知你用途,不敢随便说。请把工况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知你用途,不敢随便说。请把工况说说

这个东西是用在工装上的。是把不同直径的铝管(从30mm到60mm)临时固定一下。重量倒不是特别大,不超过10公斤。但是铝管上可能有毛刺,所以才提出前面的“用剪刀不能破坏”要求。
不能太硬,否则手掰不动。

网友:
10公斤,蛮重了,建议用不锈钢等金属材料,厚度1毫米左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