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经济实用的抓手

楼主(2017-10-11):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竟然要来做机械了,终于个可以跟机械工程师抢饭碗了(嘿嘿 开个玩笑),事实是自己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机械抓手,没有合作伙伴只好自己动手。 废话不说了进入正题:
1.约1kg的物体;
2.宽度约30cm,有10cm蓬松量;
3.精度要求不高;
4.价格不能太高500以内;
在网上搜了一些气缸指夹太小了,还有一些就是太贵,或者结构复杂,这里想让大家给点方向性的意见,有成熟方案更好可以考虑合作。

网友A:
重量不重,建议使用气爪,找找国产的,几百块钱,SMC啥的就别想了,得要你个上千大洋;
除了气动,电磁铁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不重,建议使用气爪,找找国产的,几百块钱,SMC啥的就别想了,得要你个上千大洋;
除了气动,电磁铁 ...

我也考虑用个气爪,可是见过的或者能看到的气爪都比较小,不知是否是我没找对地?

网友B:
别嫌买人家的贵。自己折腾,成不成两说,算算搭进去的时间成本,远远大于买个现成的。

网友C:
不知道你要抓取的工件是什么样的,如果是铁磁性的工件 我这里有强磁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要抓取的工件是什么样的,如果是铁磁性的工件 我这里有强磁吸盘

抓取的东西是纸质的格子,可以理解为多个条形纸片合到一起。
我好像不能回复别人了,是权限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取的东西是纸质的格子,可以理解为多个条形纸片合到一起。
我好像不能回复别人了,是权限问题吗?
 ...

看到你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嫌买人家的贵。自己折腾,成不成两说,算算搭进去的时间成本,远远大于买个现成的。

成本是由机器的定位和性能要求来定的。如果高了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

这个能有多大的抓紧力  能否买到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有多大的抓紧力  能否买到成品?

这是非标,有量才能做,不然你自己搞一个。

网友E:
还是买现成的吧,现在机加件贵,而且你的量有那么少,不要折腾了。买个国产的或者去电子城掏一个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现成的吧,现在机加件贵,而且你的量有那么少,不要折腾了。买个国产的或者去电子城掏一个二手的。

这话很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现成的吧,现在机加件贵,而且你的量有那么少,不要折腾了。买个国产的或者去电子城掏一个二手的。

能符合要求的 稍贵点也可以 我也想买现成的 。麻烦您能不能给个 网址或者链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符合要求的 稍贵点也可以 我也想买现成的 。麻烦您能不能给个 网址或者链接吗?

阿里巴巴上搜索气爪,或者去SMC、亚德客找个型号,然后去网上找替换的。网址就不发了,到时说做广告的的就坑不起了。

网友:
如果数量少的话结构尽量简单,否则光零件的加工费也够买个标准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里巴巴上搜索气爪,或者去SMC、亚德客找个型号,然后去网上找替换的。网址就不发了,到时说做广告的的 ...

好的 谢谢

网友F:
工作速度是多少?
如果是纸的,建议用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作速度是多少?
如果是纸的,建议用吸盘。

工作速度不高   竖着的瓦楞纸应该没办法用吸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速度不高   竖着的瓦楞纸应该没办法用吸盘吧。

怎么不能?把吸盘横着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