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发生器及空压机选型

楼主(2017-10-11):
目前有个项目,200L的箱体,需要抽到-35Kpa,如何选型真空发生器和空压机,请指教(真空消耗挺多)

网友A:
-35Kpa真空度不算高,200L也还不算大,但你得给个速度啊!多少时间内达到-35Kpa才是关键参数。
之后需要根据流量反推真空发生器规格,根据发生器耗气量评估空压机功率。

网友(点评):
大佬。 我们公司设计一台喷涂设备,要求出口压力在0.6MPa。气管管路长度考虑20m。 请问应该怎么来选空压机啊?尤其是排气量怎么计算啊 补充内容 (2019-4-25 10:45): 管径8mm,请问怎么计算呢。网上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Kpa真空度不算高,200L也还不算大,但你得给个速度啊!多少时间内达到-35Kpa才是关键参数。
之后需要根 ...

大概30-60秒内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Kpa真空度不算高,200L也还不算大,但你得给个速度啊!多少时间内达到-35Kpa才是关键参数。
之后需要根 ...

空压机频繁启停,更费电吧,噪音就更不用说了。

是不是应该加大储气罐?

网友(点评):
真空泵抽真空连续工作,耗电比间歇工作的空压机要大吧?而且空压机使用时一般都在远端,使用端没有噪音问题,好的客户会配储气罐。

网友:
有没有考虑直接用真空泵

网友B:
楼主你需要配一个500L的储气罐,本人深有感触,跟真空做储备

网友:
木塑挤出机上用的真空泵,4KW电机,真空度0.08MP,两个小贮气罐加起来0.8立方米容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30-60秒内就可以

提问时有讲到真空消耗很大,但又给出30~60s的抽气时间,这个有些矛盾吧?
理论上来说,200L的体积,60s抽气时间到达-35Kpa的真空度,按照抽气时间图表,基本上流量在360NL/min的真空发生器都可以实现该效果。

实际应用时,预抽真空腔室可能瞬间就会被用掉(如水处理MBR系统真空引流),加上管路中存在的泄露,一般不会只用最低真空流量配置。按照经验,我们会推荐4倍的真空流量,即360*4=1440NL/min,此时真空发生器的流量相当于40m3/H的机械式真空电泵,如图:
使用真空发生器相比电泵的优势:
1. 完全替代电动真空泵,不受频繁启停影响;
2. 无磨损,免维护
3. 控制简单(一个电磁阀控制进气通断)

如果选择PIAB 1440NL/min真空流量的发生器,其耗气量420NL/min,对应电磁阀Cv 0.5~1即可,空压机功率3Kw可以满足要求(发生器增多时按比例放大空压机功率)。

网友(2017-12-04):
引用 网友A:
提问时有讲到真空消耗很大,但又给出30~60s的抽气时间,这个有些矛盾吧?
理论上来说,200L的体积,60s ...

请问知道真空发生器的流量后怎么直接得出空压机的功率的?

网友(点评):
PIAB经验公式:1NL/min压缩空气耗气量,相当于5.5w空压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问时有讲到真空消耗很大,但又给出30~60s的抽气时间,这个有些矛盾吧?
理论上来说,200L的体积,60s ...

兄台,您对PIAB的产品非常熟悉啊,佩服,另外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我要计算一套气路所需的空压机大小,具体应用是使用真空吸盘抓取一个工件的,在计算吸盘所要达到的真空度值时,是否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安全系数,如果需要的话一般安全系数取多大?

网友(点评):
看抓取方式,垂直提升2倍安全系数。翻转4倍安全系数。如果水平移动额外有加速度(机器人快速移动),安全系数还要加大。由抓取物确认吸盘规格,由吸盘大小、管路尺寸、移动方式、真空形成时间确定真空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问时有讲到真空消耗很大,但又给出30~60s的抽气时间,这个有些矛盾吧?
理论上来说,200L的体积,60s ...

谢谢兄台!十分感谢!

网友(2018-08-06):
空压机、钻机钻车、凿岩设备————出售、租赁、售后。

18602966459(微信同号)

网友C(2019-04-24):
引用 网友A:
提问时有讲到真空消耗很大,但又给出30~60s的抽气时间,这个有些矛盾吧?
理论上来说,200L的体积,60s ...

大佬。
我们公司设计一台喷涂设备,要求出口压力在0.6MPa。气管管路长度考虑20m。
请问应该怎么来选空压机啊?尤其是排气量怎么计算啊

补充内容 (2019-4-25 10:45):
管径8mm,请问怎么计算呢。网上找了个经验公式不敢轻信。
烦请大佬抽空科普一下。

网友(点评):
出口压力0.6Mpa,只是给出了压力要求。流量要求多少呢? 如果是根据管路直径来反推,那至少要给个管路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我们公司设计一台喷涂设备,要求出口压力在0.6MPa。气管管路长度考虑20m。
请问应该怎么来选空 ...

管径8mm,请问怎么计算呢。网上找了个经验公式不敢轻信。
烦请大佬抽空科普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
我们公司设计一台喷涂设备,要求出口压力在0.6MPa。气管管路长度考虑20m。
请问应该怎么来选空 ...

流量=管截面积X流速=0.002827X管径^2X流速(立方米/小时)^2:平方。管径单位:mm

根据管路的长度20m,管径8mm,通过伯努利方程计算器流速。代入以上公式,得出实际需求流量,再反推至空压机流量即可。
不过计算比较复杂,一般建议直接使用现有的公式(百度搜索一下流量、流速计算软件),类似以下界面:

正压一般通过这样的算法比较好得出结果,即使管路有压降损失或泄露,只要余量足够大,是可以保证输出的。
但负压比较麻烦,泄露很容易导致计算结果严重不符,所以负压站往往成本很高。但同时,真空发生器也就有用武之地了(耗气量同样需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流量=管截面积X流速=0.002827X管径^2X流速(立方米/小时)^2:平方。管径单位:mm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需要配一个500L的储气罐,本人深有感触,跟真空做储备

抽真空为什么要配一个储气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