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装配体读取零件问题

楼主(2017-10-11):
大哥们好,Inventor又遇到如下疑问:
过程:
1.拷贝一个装配体文件(包括零件在内的文件夹)。
2.修改装配体名字为300880501,所有零件名称也都修改。
3.打开装配体后,零件还是原来的零件。(新装配体文件夹在桌面,旧装配体文件在公司公共盘)
4.右击装配体,找不到 “读取文件” 选项。(以前右击是可以的。)

问题:
1.请问如何把新装配体的零件全部替换为改名后的零件?
2.以前右击“读取文件”,一不小心替换错了,怎么样才能重新“读取链接”呢?
3.有没有类似于Solidworks里面的插件explorer,可以替换文件的功能?

网友A:
楼主对inventor还不熟悉阿,改名最好是用设计助手改,替代零件有元件替代这个功能阿,可选择全部替代还是单个替代

网友:
最好不要随意COPY,要以PROJECT进行设计、打包

网友:
楼主一不小心又戳到Invertor的痛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inventor还不熟悉阿,改名最好是用设计助手改,替代零件有元件替代这个功能阿,可选择全部替代还是单 ...

你的回复成功地解决了我的问题,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