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箱打包机下如何设计一个旋转90°机构

楼主(2017-10-11):
求助纸箱打包机下怎么设计一个旋转90°机构

补充内容 (2017-10-11 20:30):
打包机图片在9楼

楼主:

由于空间有限,各位有没有直接在打包机下完成旋转90°的方法

网友(点评):
按你的打包机结构,不要想着直接加90°了,常规的做法就是我说的打包完成一个方向后吐出然后在打包机外转90°,再次进入打包机进行另一方向的打包,这种方式用了N年了,要是按你的做打包机结构要大改,带道和机芯都.

网友A:
在网络上请教问题最好是图文并茂!

网友B:
类似机构确实很多啊需要看一下安装环境

网友:
这个有很多啊,可以自己搜一下

网友C:
哪个方向旋转90度,周围怎么限制?

网友D:
这种东西多是在打包机后加以90°旋转后再返回打包机进行二次打包,打包机上加90°难了,很少见到

网友E:
一个旋转的转盘就可以搞定,有相应的标准件

网友F:
气缸(随处可买)+齿轮齿条=旋转运动

网友G:
直接选用90度转角气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络上请教问题最好是图文并茂!

嗯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多是在打包机后加以90°旋转后再返回打包机进行二次打包,打包机上加90°难了,很少见到

嗯嗯,相比在打包机后旋转,直接在下面完成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旋转的转盘就可以搞定,有相应的标准件

直接在打包机下怎么放置转台,不会弄,可否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旋转的转盘就可以搞定,有相应的标准件

转盘怎么放置?不是会和打包带那个槽冲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方向旋转90度,周围怎么限制?

就是在打包机下实现十字型打包,图在9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机构确实很多啊需要看一下安装环境

打包机图片在9楼,安装要求就是直接在打包机下完成十字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缸(随处可买)+齿轮齿条=旋转运动

但是在打包机下直接完成不太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选用90度转角气缸了

怎么放置,转角气缸不是和打包带槽冲突了嘛?

网友:
视频上有的啊~中间那四个小棍子就是
两组翻转就搓成90度原地打转了。
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空间有限,各位有没有直接在打包机下完成旋转90°的方法

你的打包机是自己做的成品吗?   是的话我们可以聊聊

网友:
我也在考虑做个

网友(2025-05-06):
设计一个缠绕式打包机,该怎么设计才可以实现6个面全部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