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应用布景怎么用?

楼主(2017-10-11):
请问大神,我想将设计好的设备放在SOLIDWORKS中的应用布景里。发现设备相对与场景是倒立的。请问如何调整?
另外,想对设备进行渲染,做宣传用。采用什么样的软件比较好?容易上手的。

网友A:
布景是基于默认坐标轴方向的,即Y轴向上,很明显是你的装配体与系统默认Y轴方向相反,重装装配体可以解决两个事,一个是布景方向,另一个是视图方向,因为默认的视图方向采取的是默认的Y轴方向。
如果你想临时对付一下,那就编辑布景,反转楼板方向选项,这样就把布景旋转180度,与你颠倒的装配体正合适。但事情还没完,为了出工程图方便,你还得自定义几个视图。你看看,还是麻烦。总之开头错了,就别想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景是基于默认坐标轴方向的,即Y轴向上,很明显是你的装配体与系统默认Y轴方向相反,重装装配体可以解决两 ...

兄弟有心了,我另建了一个小平面模块在上视图界面。然后在装配模式下,重新装配。将设备倒转过来了。请问兄弟对设备进行过渲染吗?想将设备做得逼真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点评):
solidworks 自己的solidworksvisualize 其他的keyshot

网友:
找一个SW的专门渲染模块教程,对照着学习

网友:
sw自带的渲染就可以,要不就弄到3dmaxs里面再鼓捣一下,完了再PS调调色调啥的

网友:
背架场景建议用单一色,方便到PS里抠图